[家电] 视贝STP28单芯片电磁炉加热功率不足拆修,附原理电路图

楼主(2020-07-30):
视贝STP28单芯片电磁炉加热功率不足,在以2100W功率加热时,电流仅有3.3A左右,经检查系饭汤腐蚀电路板导致D1二极管开路(参考CHK S007电磁炉芯片原理图)。

网友:
视贝居然也出电磁炉了,看来这市场也挺乱了

网友:
看电路板还行啊,比市场上多数板子都强

网友:
还是铜盘的!?

网友:
头回见有个感风的检测。。室温阻值多少?
风温不是很差异大,要很敏感吧。
进风都凉的吧,怎么感温?纳闷

网友:
内部竟然这么整洁,差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就在这个太山寨了,寨中寨

网友(2024-06-27):
附件是上面两个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