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的坏后摄像头

楼主(2020-07-30):
2019-11给自己的长城C30安装了一套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侥幸混了个精华。
上周发现后视镜屏幕不亮呈黑屏状态,一开始以为电源脱落呢,检查一番。录下的视频只有上半部的前摄部分,下半部就是蓝屏。跳开后摄延长线直接接入后摄像头,通电的瞬间报后摄像头出错。只是自已没注意到
这玩意不是通用的模拟摄像头,就是把前摄代换上也无法使用的。单买一个要几十,索性一百一再买了一套。其他部件当备用件。换个新头立马正常

后摄像头原本贴后窗玻璃内使用,不是配套的汽车。我改在了车外牌照灯下,认为是自己防水没做好摄像头废了。

拆开看看吧,这款摄像头引线就一根同轴线

信号和电源同在一根线缆中

引线与摄像头有座子连接,内压密封胶圈

内部填充满满的防水胶

软胶很好清除,像是黑色的704硅橡胶

第一层像是电源板,有插针与第二层的插座连接

两层之间有黑色的塑料架支撑

第二层像是图像信号编码的

DS90UB913A串行器
贴段网上百度到的:
TI DS90UB913Q / DS90UB914Q 芯片组内置1个 FPD-Link III 接口和1条高速正向通道,以及1条用于对单一差分对进行数据传输的双向控制通道。DS90UB913Q/914Q 芯片组在高速正向通道和双向控制通道等数据路径上均具有差分信号处理功能。该串行器/解串器组特别为 ECU (电控单元)上的摄像机和视频处理器之间的连接而设计,特别适用于对最高12位像素深度、2个同步信号以及双向控制通道总线等有要求的视频数据进行驱动。

特性:
  • 输入像素时钟支持:10MHz至100MHz
  • 单差分对互联
  • 可编程数据有效负载:
    • 10位有效负载,最高100Mhz
    • 12位有效负载,最高75Mhz
  • 连续低延迟双向控制接口通道,支持 I2C(400kHz)
  • 2:1 多路复用器,可从两个摄像机选择内容
  • 带 DC 平衡编码功能的嵌入式时钟,支持 AC耦合互联
  • 最高可驱动25m屏蔽双绞线
  • 接受均衡器具有线路损耗变化自适应功能
  • 4个专用的通用输入(GPI)/输出(GPO)
  • LOCK 输出报告引脚和 AT-SPEED BIST 诊断功能,
  • 可验证链路的完整性
  • 兼容 1.8V、2.8V 或 3.3V 串行器平行输入
  • 单电源供电:1.8V

再往下,还有第三层

这层就是摄像头的CMOSS图像传感器

镜头组件固定在壳体上,壳体为厚重的铝合金。完全没有进水的迹象,对这玩意也一窍不通。只能拆了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同轴先同时传输电源和视频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先同时传输电源和视频信号吗

应该是,就一根同轴线连主机

网友B:
暴晒后芯片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晒后芯片虚焊?

应该晒不到高温锡虚开的温度,白天热的时候在单位车库内。

网友C:
我的可以整套送给你,上车没机天,不完了,一直闲置着

网友:
我的服役两年了,正常使用,有一段时间后摄像头花屏,后来自己好了

网友:
我也是装的一代,还不错吧,关键是便宜啊

网友:
这种芯片容易虚焊啊

网友:
一直想买这个,但是看到工程量太大也就没下文了

网友D:
装的是二代的,整套用料和做工非常好,后摄像头还带散热片。

网友:
厉害了,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没进水,会不会是振动导致虚焊了

网友:
高级的玩意啊

网友:
数字串行传输比较有意思。可以先看看电源部分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的是二代的,整套用料和做工非常好,后摄像头还带散热片。

顺便把原厂鱼眼镜头换掉,用和奕皓龙1点8毫米非鱼眼超广角副厂镜头。楼主的感光片不错,像OV4689可以支持凌阳SPCA630M的单板机运动相机主板。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整套送给你,上车没机天,不完了,一直闲置着

你的是哪款机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顺便把原厂鱼眼镜头换掉,用和奕皓龙1点8毫米非鱼眼超广角副厂镜头。楼主的感光片不错,像OV4689可以支持 ...

能替换吗?用哪款倒车用的摄像头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整套送给你,上车没机天,不完了,一直闲置着

卖给我吧,正想要折腾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