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固件 SBFK71W0是什么固件

楼主(2020-07-30):
SBFK71W0 是什么固件

网友A:
写保护了

用带Re功能的初始化就搞掂了,都不需要开卡

SBFK71.0或SBFK71.2
SBFM71.0或者SBFM71.2都可以

FK只不过是OEM版本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保护了

用带Re功能的初始化就搞掂了,都不需要开卡

试过了,初始化不了,盘符都没有

楼主:
你好!这个软件可以搞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