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替换烧坏的洪剑便携风扇控制板

楼主(2020-07-30):
洪剑风扇在论坛里火了一阵,跟风入了一个,工作还正常,就是充电电流太小,最大才60mA,所以都是把电池拿出来充电。前几天把充好电的电池装上后就闻到一股糊味,经检查,电池正负极没接错,但控制板烧了,原因不明

对比以前坛友的帖子,烧的是两个mos管,手头上没有可替换的

记得曾经在隔壁论坛老王那买过类似的风扇控制板,4.2元10片。是上面的那种,图中是老王的玉手

接上试试,还不错,工作正常,就是最大风量稍小些,最高电压7V左右

测试充电情况,电池电压3.8V时充电电流300mA左右,估计最大有500mA

这块控制板也是3档风量,决定就用它来替换,但得把LED指示灯的位置改一下

用一小块覆铜板固定LED,飞线连接

电路板的固定孔位不同,用ABS板做一个固定座,风扇壳的材料和ABS板粘接得很牢

将替换的控制板装上

换好后感觉和原来的差不多,原来的板子还留着,有机会修一下

网友:
没人,咱给顶一把!

网友:
果然是能人所不能,老大太威武了

网友A:
这也有备货,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有备货,佩服

楼主的双按钮比较少见,我在网上见过单按钮三档和旋钮款可调电阻。我的康铭KM693充电风扇自带升压被服务器拆机风扇累死,后来换了功率更大的升压板,加反向开关通断,多圈电阻移到开关旁开调节孔。

网友:
厉害。我那个经常就是用着用着就关机了。

网友:
控制板给给地址

网友B:
控制板4元多可以10片?发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4元多可以10片?发个链接吧。

有可能快递费是另算的

楼主:
搜索店铺”隔壁论坛老王“就可以了,不过好像卖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店铺”隔壁论坛老王“就可以了,不过好像卖完了

好吧,有机会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