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蒸汽熨斗跳闸故障

楼主(2020-07-30):
老婆买的蒸汽熨斗闲置了一阵子,想用的时候发现一开始加热就跳闸,估计发热体部分有问题

拆掉附件

底部有不明物

拆掉控制面板,无螺丝,用指甲扣,后来发现没必要拆这里

拆底部,拧掉螺丝,用螺丝刀撬一下,卡扣位置

主体露出来

拆下发热体

锈蚀得很厉害

应该是硅胶圈密封不好,水漏下去了

接头都可以插拔的

新买的配件

原来锈蚀的接头换成新的,接上新发热体

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叫蒸汽挂烫机,尽管跟熨斗的功能相近。这个小锅炉一般都是锌合金的,使用一段时间就废了。

网友:
这种美的出品有点简单啊

网友:
挂烫机最容易密封不好漏水导致问题。

网友:
看上去只能用纯净水,自来水的水碱太多容易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