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块无线网卡加ipex接线座,求问是否可行

楼主(2020-07-30):
在X鱼捡了这么块无线网卡,但需要接个sma座子才行,不过我手头只有ipex头的天线,我观察了下板子,是不是可以在红线框里的焊点上放ipex座使用?

网友A:
直接焊也行的!很多路由器不都是直接焊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也行的!很多路由器不都是直接焊的么!

那啥,我猜这个焊点是接座子的,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网友B:
对头直接焊信号强度更高,焊接口也可以的关键是看线路同没有有的还要加电容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直接焊信号强度更高,焊接口也可以的关键是看线路同没有有的还要加电容匹配 ...

这个东西买来的时候是有屏蔽罩的,看起来像是成品,我先上个试试看
话说我忽然想起来用万用表测一下,ipex和sma座子的焊盘应该是通的,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C:
就是ipex的座子,可以直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ipex的座子,可以直接焊

谢谢, 座子买好了,回来看自己手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