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25板子装黑群晖,RTL8111E网卡始终只能百兆

楼主(2020-07-30):
赶早的朋友已经收了,问题已解决,后面兄弟下次再有好东西再来!

手上有一批D525板子,装了几台,有黑群晖,有万由U-NAS,还有个装的kodi,装在车上加个小显示器给小孩看动画片。板子网卡是8111E的,查了这款8111E网卡应该是支持10/100/1000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始终只能百兆,不管装什么系统都是,求大神告知下什么原因。
现在手头富余了3片,如果有大神能帮忙找到原因可以实现真千兆,可以免费送上2片板子做试验,只需要告诉我方法就行。

群晖WEB页面

网友:
换根网线再捅捅

网友:
网速应该跟系统无关吧?应该是硬件或驱动有关,这个是不是太监版的网卡?

网友:
如果多系统试过了,也换网线试过了,就要怀疑是不是你的就是百兆呢~

网友A:
可以看看网变是不是百兆的,如果是的话,换成千兆的网变就可以了。
我看你这个带PCI,我可以改工控机用,可以给我发一片玩玩

网友:
没看到网变,应该就是百兆的,我的1037  网口不能识别,不知道换RTL8111E芯片能不能用

网友:
我能给你解决问题,只不过要把主板发来我看看,我是修笔记本的,相信我就私信我,运费算我的

网友:
如果排除硬件原因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路过看看,很多比较差的网线插上就百兆。你的黑群晖界面蛮好看的。

网友:
这网变是集成在座子里的。

网友:
还不如把这几片板子卖了,咸鱼买个千兆的也就几十块

网友:
以我有限的经验,要么就是网线问题,要么就是路由问题,总之是链路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硬件问题,采用的网芯支持千兆,出厂时阉割一部分功能也有可能,判断千兆网口前提也得主板能提供这么高带宽给它才行,真正板载千兆网卡必修具备PCI-E 1x,必须有USB3.0才说明主板能提供这种带宽给它们。D525的主板北桥根本给不了这样的条件。再有操作系统必须是win7以上。还有不同见解否?欢迎探讨

网友:
这个网变在网线插口里,肯定是百兆的网变,不过百兆应该也够用啊,能跑10M

网友:
把这两个6脚的芯片拆了。

网友B(2020-09-26):
第三张图是什么版本群晖?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速度20mb ,在这边看到https://koolshare.cn/thread-157084-1-1.html
. 方案是焊锡直接短接 我的主板不一样,所以哪一个R... 谁知道告诉我。谢谢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网变是不是百兆的,如果是的话,换成千兆的网变就可以了。
我看你这个带PCI,我可以改工控机用,可 ...

我有两片D425呢。加QQ:1092116009私聊吧

网友:
这个板子功耗很高,带一块3.5硬盘大概30瓦,可能是老平台的原因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是什么版本群晖?

这是启用了群晖web,自制的web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