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2P路由器的密码

楼主(2020-07-30):
我有个黑色的K1路由器,。不知道为什么显示的是K2P。可能是我以前刷过固件忘记了
现在设置密码,居然不对。我按RESET再设置还是不对
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我不知道
所以上来求助

网友:
再刷一次不就完了

网友:
直接重置即可.你自己设置的密码谁也不可能知道的.

网友:
K1能刷成K2P,这跨度太大,容易扯到蛋。

网友A:
怎么刷的,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的,学习下

只是显示界面有这样的文字而已,里面的系统显示的设备还是K1的呢

网友:
不会这个路由器上面还有个k2p路由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