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开关电源,这个元件是什么,多大的?

楼主(2020-07-30):
拆个坏的力信24V电源,连接开关管G极的元件是什么?测试正反都通。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A:
保护开关管的,正反都通就是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开关管的,正反都通就是挂了!!!

什么元件?

网友:
估计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阻尼二极管

网友B:
如果是1-3脚之间跨的,18V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3脚之间跨的,18V稳压管

是场效应管G栅极和地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场效应管G栅极和地之间

那就对了,电源,384X的电源或者充电器,保护GS的稳压钳位管,电磁炉也有,

网友:
稳压管,对摸死管栅极钳位,防止击穿栅极。

网友:
如果是连接G-S就是稳压管,串联到G基本上都是1N4148

网友C:
1206的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6的4148。

几伏的?

网友:
这是与栅极限流电阻并联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2021-02-16):
18V稳压管在这里的作用是钳位,但是不是为了保护价格高的IBGT,而是保护前边的图腾柱输出三极管对管。某些电磁炉因为节约成本,不装这个东西,结果,每次炸IBGT后,因为300V从IBGT的宏观上的C-G通道倒灌(诚然,这里,GD-BC,或者GS-BE之间都是二氧化硅膜绝缘,但是耐压只有50V以内,300V势如破竹)。使得这300V电压从G往前过关斩将。如果有这个18V稳压管自我牺牲的话,就会保护住前边的元件,尤其后期贴片三极管电阻,炸了都没法知道型号,极性,用一个稳压管保护好几个元件,甚至前边的339芯片,值了这才是钳位的真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