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一个西门子plc s7-200cn

楼主(2020-07-30):
一个西门子plc坏了,拆开看看还能不能修好,发现电源部分烧了,还有端子0.00.1处也烧了,看看是什么原因烧的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样子!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好好清洗一下看

网友B:
没玩过西门子的plc,有机会玩玩

网友C:
明显短路了啊,好在是电源部分,应该不难修m

网友D:
我也拆过,但是你的电源好像比我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短路了啊,好在是电源部分,应该不难修m

看着是电源整流器交流端烧毁,漆黑一片应该是整流桥烧坏时候呲花造成!可但是,但可是,继电器部分板子碳化周边高温鼓包,不知道这两处是不是一个问题造成的!两板间距一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拆过,但是你的电源好像比我的好

估计是硬件版本不一样吧!好啥呀!都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挖煤

感觉不容乐观啊!首先要分析是故障是咋样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西门子的plc,有机会玩玩

我啥plc都没玩过,给我分析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好好清洗一下看

先分析分析故障是如何产生的,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关联,感觉继电器位置烧的比整流桥处还严重,会不会是继电器处烧焦了后电源处才烧的,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F:
接错线了应该是,或者电源零线断了三相不平衡,西门子的plc还是很抗造的

网友:
烧成这样是不是高压导致的?一般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错线了应该是,或者电源零线断了三相不平衡,西门子的plc还是很抗造的

用好几年了,线应该没有错,我觉得是先烧继电器板后烧的电源板,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好几年了,线应该没有错,我觉得是先烧继电器板后烧的电源板,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

接触器没有串联速熔,线圈出问题了也有可能,前几天处理个变频器故障,到现场送电就放炮了,320千瓦的,放炮威力老大了,接地铜排都烧断了,对各个金属部分放电,igbt的驱动板都在冒火花十分恐怖,后来拆开分析了下应该是消谐波的电容烧炸了导致的到处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容乐观啊!首先要分析是故障是咋样造成的

多层板吗?板层?或表面爬电?然后慢慢烧起来?先烧的接口板!电源是熏黑的吧!你用汽油或香蕉水洗下

网友G:
把输出接到220V上了,烧电源算正常的!这个是没用单独的开关电源,如果用单独的开关电源,只会把开关电源挂掉,PLC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输出接到220V上了,烧电源算正常的!这个是没用单独的开关电源,如果用单独的开关电源,只会把开关电源挂 ...

我觉得也是,继电器那烧的厉害,正常的不应该烧成那样

网友(2023-05-11):
我这块也是   电源板输出老是不稳  干脆不接220VAC  直接飞线出来接了一路24V到针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