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使用了9年的罗技MX518并更换USB线

楼主(2020-07-30):
MX518是一个传奇
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激情
作为Logitech的经典之作,它的稳定和耐用值得称赞
更为神奇的是,它的内部零件是可以更换的,这样的话也使得它成为了一款非常长寿的鼠标

相信有些人在使用电脑时会遇到以下这个问题
-鼠标插着电脑用,偶尔或者经常会听到有USB插拔的声音
-鼠标偶尔或者经常卡住,然后拔掉再插上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打字或者吃鸡的关键时刻,鼠标卡住了,非常恼火,然而更恼火的是,拔掉再插上鼠标依然用不了,但是再次开机后鼠标就可以用了

如果遇到以上问题,那么恭喜你可以获得一个新鼠标了
但是作为一个MX518的忠实用户,即使出现了以上问题,想让自己放弃它,心里是非常不甘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那我只能告诉你,是情怀

用了9年的MX518最近频繁卡死,以前都是插拔一下就可以了,然而这家伙终究是太老了,不堪重负,再插拔N次都不能使用了
上网查查,很多解决方案
-用酒精清洗USB接口,非治本之法
-用USB转PS2,再PS2转SUB,跳过USB检测,成本过高,且效果未知
-更换USB线,可谓一劳永逸,治标治本良方

上马云家看看,一条mx518的USB线得几十大洋,发乎情,止乎理
理智(贫穷)告诉我,下手要慎重

遇事不决问严奎 还是翻翻仓库(la ji xiang),ok 找到了一根废弃的小米手机数据线,无法充电

剪掉micro usb那头

猪脚闪亮登场

拆开,用料实在

按键板拆下

拿掉滚轮

右键微动

左键微动

滚轮微动

滚轮看看

滚轮的光栅

滚轮光通结构

主板,光电检测和处理芯片

拿掉光电芯片上的固定支架可以拿出主板

背面翻过来,把USB线依照顺序焊接在USB线插座上

装回去

合上盖子

插上电脑用,妥妥的

玩了几把吃鸡游戏,再有没有掉鼠标的问题了,还是原来的手感还是那么爽快的感觉
至此,这个服役9年的MX518可以继续发挥余热了
队友再也不用担心吃鸡的时候掉队的问题了

本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
经典的,好用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同款鼠标 四年前用到同样的问题,搞定的方法是:把和鼠标连接的那一小段剪去,然后 把剩下了两段按颜色一接就完事了。

网友:
08年买的,换了左右键微动

网友A:
就是剪去这一部分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鼠标经常拉来拉去,内部有线磨断了。只要剪短重接,原来的线还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剪去这一部分

可能原厂的USB线质量不好,再接上可能还是会出这种问题
干脆一劳永逸,换个质量好点的线保险些

网友:
又是不错的拆机分享好帖子了

网友:
大家都是爱折腾的人。518的配件我这有一堆呢。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历害了,走过8年抗战,正在解放战争!

网友:
个人最讨厌现在这些鼠标键盘什么的用编织线,还是胶皮线舒服,不怕磨也好清理。

网友(2020-10-17):
楼主的线应该是插头那边的问题 换线最好了
楼上那位应该就是鼠标这边时间长了线扭断内线了 就剪短就可以了

网友:
同样有一个,10年了。 喜欢这个鼠标,握着舒服,游戏办公都不错。

以前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摇来摇去,线很容易就摇坏。症状是突然没反应动不了 一会又行。后来11年花42元买了8条罗技拆机鼠标线含10邮费。

换过1次还是2次,后来不怎玩游戏了,再也没折腾过了,除了偶尔滚轮失灵拆开清理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