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移动光猫被天线恶心到了

楼主(2020-07-30):
今天又双叒叕拆东西了,移动光猫,4口单千兆。能看到的都算中规中矩,看不见的被我看见后差点把晚饭吐出来。天线简直就是垃圾,最差劲的的pcb天线再这货面前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竟然直接用同轴线做天线,还是1/4波长的天线,增益很低,华为的产品。这就算把面子工程做到极致了,见了这么多天线这回也算是活久见了。能用,但是绝对不好用,好歹焊个粗点的线也行。

p

在功放不变的情况下更换高增益天线信号会改善的,这是以前换的小米路由器的天线,其实小米的天线还是可以的,更换后还是有提升,还有个十几年前的路由器pcb天线随便换个全波长的天线信号明显变强,pcb天线方向性强,同样在旁边的距离换个方向,连接的局域网速度从9M掉到1M左右。

网友A:
我也在用一样光猫,移动都是这样设计的,没出过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一样光猫,移动都是这样设计的,没出过什么问题了

我也在用一样光猫,移动都是这样设计的,没出过什么问题了 +1

网友B:
天线本可以这样设计有2db左右的增益。一般也没人用光猫的无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本可以这样设计有2db左右的增益。一般也没人用光猫的无线吧

直接关了光猫的Wi-Fi用路由器的,同样距离路由器的信号要比这货强一倍

网友:
省钱省到极致的表现。。。。。。。。

网友C:
联通不也是这个,标准3db天线啊,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通不也是这个,标准3db天线啊,没毛病

没毛病就是信号差了一倍

网友:
菊花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华为的 哪里恶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关了光猫的Wi-Fi用路由器的,同样距离路由器的信号要比这货强一倍

厂家知道你们不会用光猫的无线所以能省就省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毛病就是信号差了一倍

信号不差,其他东西咋卖别急马上就有,加套餐费用+199还是299忘了,换全4千口+5G光猫马上来,联通已经开始了

网友D:
我把这个天线换成坏路由器上的2.4G天线,信号没有明显增强,所以天线没问题,只是没有功放用这天线就可以。

网友:
光猫基本都是这种2db的天线,所以能用路由器的话就用路由器拨号,并关掉光猫的wifi,网速和信号都比单用光猫好多了

网友:
洗地的比发帖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差,其他东西咋卖别急马上就有,加套餐费用+199还是299忘了,换全4千口+5G光猫马上来,联通已 ...

测过确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这个天线换成坏路由器上的2.4G天线,信号没有明显增强,所以天线没问题,只是没有功放用这天线就可以。 ...

我刚才试过,1波长长度的天线信号会强一些

网友:
我反正光猫关掉WLAN开桥接模式路由器负责拨号

网友:
CPU怎么长得这么像"汉芯"呢?

网友:
表激动  这种运营商的光猫还是ADSL猫大部分都是这鸟天线    剩下的就是那种板载印刷天线   和拿着ag的天线    据说AG的天线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