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定时器

楼主(2020-07-30):
给电动车充电用的,那天忘拔电了,功能单一,能定时开,定时关。便宜包邮6元,试了一下,蛮准的,就是时间控制太少了,起步2个小时,充电动车够用了,内部电线太细,感觉最多能带1500瓦电器,过了1500瓦有点危险。

网友A:
做工在电子定时器里面最简单之一了,不过6元钱也是无可挑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在电子定时器里面最简单之一了,不过6元钱也是无可挑剔了

简单的一般耐用可靠,功能越多越容易坏。我就看中这款简单,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设置。

网友B:
内部线细那就自己换好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线细那就自己换好的呗

闲的,就是充一个电动车,绝对够用了。

网友C:
这个预约开只能常开了吧?电动车定时用wifi插座不错,可以设定某个时段开,能设定开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预约开只能常开了吧?电动车定时用wifi插座不错,可以设定某个时段开,能设定开多久。 ...

可以预约2,4,8,10个小时后开,也可以定时24810小时后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

现在车已经开走了,没有了,现在是11元一个。

网友:
总觉得时间有点少,不如单位数显,网上有升级版两位数显,按分钟步进适合烧水,长按1秒连续步进增加,大于60分钟变成1到24小时模式。

网友:
精度太低了。

网友E:
这种定时插座因过于简单而适应的场景比较少,用一次设置一次,要是使用很频繁就显得比较麻烦。
我买的都是能编程20组定时开关、自带时钟,设置到分,24小时周期循环,一次设定,长期使用的那种定时插座,比较适合懒人使用。

网友:
不如上个小米wifi插座,手机随时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定时插座因过于简单而适应的场景比较少,用一次设置一次,要是使用很频繁就显得比较麻烦。
我买的都是 ...

你说的这个要29.9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要29.9吧?

十五六块钱,搞活动时也就十块钱。

网友:
几元钱直接赚到了,要求什么自行车了

网友:
这货我买过差不多的,不过有个问题,中间停电,再复电就不干活了,后来我做了个时间继电器的插座,

网友:
现在有电动车专用的断电插座,检测到电流变低后自动断开继电器,不用设置,更加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要29.9吧?

我买了3只都是18元左右,后来还帮同事买了2只,不过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