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机【求帮助】

楼主(2020-07-30):
最近想玩玩雕刻机,就买了别人的一台1212雕刻机。但是用文泰输出的路径雕刻发现雕出的图形尺寸比和设计的大了很多。又对着尺子空走了一段距离发现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误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家帮看看谢谢!!!

设计25mm实际走到60多了

电脑走了20实际走了50
电机是86BYGH450A-06

网友A:
是不是螺距 没设置对呀
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带动丝杠 转一圈台面所移动的 距离
或者就是步进电机的 细分没设置对,步进电机的细分设置,驱动外壳上有说明。

网友B:
系统参数里   设置   密码就是软件名字  和文泰没关系  就是控制软件 设置里 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参数里   设置   密码就是软件名字  和文泰没关系  就是控制软件 设置里 没设置对 ...

密码我知道 不会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螺距 没设置对呀
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带动丝杠 转一圈台面所移动的 距离
或者就是步进电机的 细 ...

你别说我想起来了 机子卖给我了 电脑没卖给我 我从装的维宏 可能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螺距 没设置对呀
就是步进电机转一圈带动丝杠 转一圈台面所移动的 距离
或者就是步进电机的 细 ...

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建议你别动驱动
先量一下 丝杠 两个螺纹顶端的距离  就是螺距
然后这个螺距在设置里设置一下 就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别动驱动
先量一下 丝杠 两个螺纹顶端的距离  就是螺距
然后这个螺距在设置里设置一下 就应该差不 ...

点击参数不会设置啊。机子电机是86BYGH450A-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别动驱动
先量一下 丝杠 两个螺纹顶端的距离  就是螺距
然后这个螺距在设置里设置一下 就应该差不 ...

看明白了 谢谢 意思就是螺距除以1600

网友:
那个驱动器上面开关没事别动 那个是设置电机参数的   应该是 你的软件设置问题

补充内容 (2022-9-5 00:39):
驱动器侧面拨码开关
123是电机工作电流设置     降低发热

4是没有走步脉冲时是否半电流     降低停止时锁定电流 以降低发热

  5678是设置输入多少个脉冲细分为多少步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