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标价12块多的电起子到了感觉被骗了

楼主(2020-07-30):
看别的楼主有一个拆机的帖子,也弄了一个玩,但是感觉我这个好像没有人家的好盒子跟着充电器可以直着,也能掰弯一开盖我就醉了,这是个啥?4.8v没毛病啊上半部分也拆开齿轮箱纯塑料,没有离合,用着得小心了,猛干容易嘎嘣啊超大容量电池……电机和……我要是没分析错应该是充电板开关,正反转和空挡,空挡也可以按下,只有照明的led亮

瞎玩吧,应该能用到电池报废……

网友A:
镍镉以前的电动工具都是用纸皮镍镉,放电超强劲,就是记忆效应很磨人

网友B:
有一把红色的, 基本是扔垃圾桶的货色, 打了颗大点的镙丝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把红色的, 基本是扔垃圾桶的货色, 打了颗大点的镙丝就报废了.

玩具,丢垃圾桶吧,能干啥?

网友C:
12元多的货色要求不要太高了。

网友D:
12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你这个标配充电器,锂电池的没充电器得自备,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块还要什么自行车...

既然他卖,就必须有自行车。

再加7元买个锂电钻,一样能拧螺丝,力道足,续航长,岂不美哉。

网友F:
哎,这货真不值,安慰楼主,早些时候论坛推广的16块双速锂电钻还能返利20%,特别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镉以前的电动工具都是用纸皮镍镉,放电超强劲,就是记忆效应很磨人 ...

嗯,这个电池应该更换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元多的货色要求不要太高了。

可不的,就当买了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这货真不值,安慰楼主,早些时候论坛推广的16块双速锂电钻还能返利20%,特别香 ...

有好几个实惠的锂电钻了,都吃土呢

网友:
这个东西轻便,在桌面拧螺丝还是这种方便。5块钱我也买了一个拧拧小螺丝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好几个实惠的锂电钻了,都吃土呢

做一辆电动自行车,需要带后货架和大齿轮塔轮变速,在充电钻上装一个尽量小的飞轮固定死后货架上,用链条连接到塔轮最大齿轮上,开关处想办法加一个线控。

网友:
动不动就几块的几块的,好像这帮人邮费真的不用钱一样

网友:
你这是玩具

网友:
怎么不加四块钱 买米霍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他卖,就必须有自行车。

再加7元买个锂电钻,一样能拧螺丝,力道足,续航长,岂不美哉。 ...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