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浴室洗手台的铁架子快锈断了,该换什么?

楼主(2020-07-31):
今晚老婆向我报告,说家里浴室洗手台的铁架子快断了,让我赶紧处理!

看了下发现确实,架子下面掉了厚厚一层铁锈渣子,有一根薄的非承重铁条已经完全腐蚀光了。

这个洗手台大概长宽是180cm*60cm,台面是大理石,台下盆,支撑台面和洗手盆的是整幅定制铁架,钉在墙上的,没有到地的支撑;

整个台子用了大概二十年,原来铁架是涂有防锈漆的,现在基本掉光了,铁架生锈非常严重。

我想重新做架子,台面和洗手盆就不换了,还想做回原样子的架子。

请问现在有什么材料合适?铁还是不锈钢?铝合金行不行?谢谢
补图:

再仔细看看,不止一个地方断了……

网友:
浴室潮湿还是不要用铁,不锈钢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铝合金承重不行吧,建议用不锈钢。

网友:
承重结构的话用人造石等非金属材料就行,拉力结构的话用316不锈钢,还担心的话再刷层氟碳漆

网友:
肯定不锈钢还用想。

网友:
304不锈钢就足矣

网友:
建议用不锈钢的

网友:
铝合金也会生锈;不锈钢才是正道。

网友:
铝合金的和不锈钢的都可以,后者贵一些吧

网友A:
照片照片照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照片照片呢?

有了有了…………

网友:
还是304吧,不二的选择。

网友:
用不锈钢订做一个,洗手盆不放心再加个盆下支架。

网友B:
离断貌似还早着呢,拆了除锈,补土,打磨,上漆再战10年
想换就上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断貌似还早着呢,拆了除锈,补土,打磨,上漆再战10年
想换就上不锈钢 ...

你没注意看啊,断了两处,一个是洗手盆后面,还有洗手盆的铁箍也断了

网友:
换不锈钢的架子,如果太贵干脆换个立柱的 陶瓷盆算了。刚建材市场买个60大洋

网友(2020-09-07):
空调不锈钢支架,买回来改造下.应该不错的

网友:
不锈钢条条,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