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无厘头的改造

楼主(2020-07-31):
       在隔壁论坛淘来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买的时候卖家说过,开机键改装过,其它没问题。到手用了一段时间,电脑还真算没问题,但是这个开机键不是一般的难按,真的是每次开机都恼火,于是就拆机折腾来着。不过当时也没想着要发帖,所以没拍过程照片。

      由于是上家已经改造过了,原本的安装位置已经被割过了,要不然买一块原装的开机小板换上就可以了。

原卖家换上的小板是这种轻触微动按键,原开机按键面板按压的时候很难顶到按键,所以导致难开机。

于是翻找出车机上拆下的按键,再把开机按键面板开个合适的孔。在没安装起来的情况下试了试,开机手感好的不得了。

可是悲剧就在安装的时候出现了,安装时觉得小板上有个三极管顶住,对电路小白的我看了看以为这三极管是驱动指示灯的,觉得有灯没灯都没关系就手贱把三极管拆扔了,拆掉之后安装顺利,但是装好之后傻眼了,怎么按都不能开机了,。只好又拆开检查问题,检查连接线,都没问题,觉得可能是三极管不能拆,但是三极管已经无踪影了,随手上了一个1815,没用。但在无意中发现手拿板子的时候开机了,于是无厘头的改造就成了,焊接了一根耳机线出来触摸开机

触摸开机电脑就这么诞生了

网友:
赶快给电脑厂家提建议:最简单的触摸开机,还能省物料。

网友:
原先改造的不成功

网友:
是不是人体给基级了一个信号,然后导通开机了,瞎猜的

网友:
楼主也真能将就的

网友:
简直无话可说.

网友:
被改成触摸开关 瞬间上档次了

网友:
小心触电,还有冬天身上有静电时要小心

网友:
天大的商机啊

网友:
无厘头有大智慧。一般人开不了机

网友:
这明显就是生物开关啊,比人脸识别更牛逼

网友:
那是摸死管吧,不是三极管?

网友A:
焊一块铜片做触摸开关也许更方便美观。

网友B:
什么本子?dell的吗?你说的三极管很有可能是霍尔传感器,关盖子息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一块铜片做触摸开关也许更方便美观。

原本是想找块覆铜板撕点铜皮下来的,但是没找到覆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本子?dell的吗?你说的三极管很有可能是霍尔传感器,关盖子息屏的

对,是dell的本子。
具体不懂,原来没拆这个管子之前可以开机的,但是拆了之后就不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