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翻照片,找到一个3年前做的未完成的3d打印架子

楼主(2020-07-31):
刚才翻照片,找到一个3年前做的未完成的3d打印架子。
当年做到最后,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怎么把打印头固定到架子上,或者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弄连接的零件。
就扔在那了,一扔就是3,4年。把当时拍得照片分享一下,立柱式是3d打印的众多结构的一种,也是个人最的结构,简单小巧。
另外,打印头怎么固定谁能提供好点的办法,要美观结实,感谢大家乐!
等把东西都找出来,完善一下,希望丝杆还没生锈。

很简单的形状,xyz
着两根用在z轴上,双导轨比较稳

z轴钻孔,准备固定导轨

电机固定座,应该是做了3个吧,还是4个,忘记了

是给42步进电机用的,厚度大概1cm

双导轨,为了稳定

电机这样固定

控制板扩展版,大众的,tb到处都卖

通下电,确认电路好用

通电跑一下z轴,看下很顺滑,噪音也不大

固定底座和y轴

y和x都是单导轨,平面上受力,单导轨就够了,前提滑块需要质量好一点。

制作z轴的螺母座,本来想用压克力的,没有那么厚的。就找来一块铝,铝的确定就是太沉了。

加上电机,整体简单组合一下,通电看下有没有共振,记得声音有一些,但是不大。

把挤出电机和加热平台也装上

导致我3,4年也未完成的罪魁祸首就是它。

怎么固定呢,到现在也没想到一个好办法,想找现成的材料很难找到。大家又啥简单的办法没?最好简单实现又好看。

补充:看到楼下说角铝,补个图。貌似挺好。不过得去买,刚才问了,不够一定长度人家不卖。估计加邮费也得20元左右吧,没细问。。

就这些照片,准备给找出来弄完,不能太监了。

网友A:
架子还是很不错的,给你点建议,3D打印是增材的方式,对机架其实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强度能够支撑加热头和挤出机就足够了,其余的是越轻越好。便于提高打印速度,和普通的雕铣完全是两个概念。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后来发现成本太高了,所以暂停了,

网友C:
看你那么多工具,只不过是两个90度的结合面,参考别人成品的形式,做个支座不难吧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找一节角铝,钻孔。要想美观就自己用铝块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还是很不错的,给你点建议,3D打印是增材的方式,对机架其实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强度能够支撑加热头和 ...

谢谢提醒!如果做下一个,换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很漂亮。

谢谢!个人喜欢这结构,简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后来发现成本太高了,所以暂停了,

还行吧,但是也得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那么多工具,只不过是两个90度的结合面,参考别人成品的形式,做个支座不难吧 ...

其实挺难的,哈哈。确实当初因为这个直角结构,后来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找一节角铝,钻孔。要想美观就自己用铝块铣。

谢谢!参考你的意见了。准备买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找一节角铝,钻孔。要想美观就自己用铝块铣。

看我画的图(放到上面那些图最后了),角铝还少,光用角铝还不能固定吧,角铝的一边固定到滑块,另一边要放后面固定皮带。
打印头要装在前边,所以角铝的上面还得装个小平板向前探出来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画的图(放到上面那些图最后了),角铝还少,光用角铝还不能固定吧,角铝的一边固定到滑块,另一边要 ...

两个角铝背靠背,组成T字形结构,或者直接用T型铝,可能贵一些,合适的尺寸不一定好找。另,角铝可以买多一些,单价能低一些,以后做他用,正所谓“闲了置忙了用”。

网友C:
又看了一遍,提点建议:
1、加热平台底下的型材和桌面有高差,建议在两端下面再加两节型材,保证贴合桌面,避免重心不稳、前仰后合。
2、加热平台下面只有一根滑轨,动起来会不会摇晃。
3、加热平台的驱动电机建议挪到Z轴立柱下面,加两个定滑轮把皮带引过去,避免电机干涉平台运动,或者低于整机底座,还要再加支腿。
4、悬臂已经与立柱存在中心偏差,再把打印头放到外侧,打印头与立柱的偏差进一步加大,为什么不把打印头放到另一侧,以抵消两个偏差,使打印头与立柱中心尽量接近,同时接近加热平台中心线,既可以改善受力状态,也能减少运动负载和误差,还能在同样工作空间的情况下优化整机外形尺寸。
5、有没有断电续打、断料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角铝背靠背,组成T字形结构,或者直接用T型铝,可能贵一些,合适的尺寸不一定好找。另,角铝可以买多 ...

dui, 确定就是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一遍,提点建议:
1、加热平台底下的型材和桌面有高差,建议在两端下面再加两节型材,保证贴合桌面, ...

没全看懂,等我慢慢消化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一遍,提点建议:
1、加热平台底下的型材和桌面有高差,建议在两端下面再加两节型材,保证贴合桌面, ...

1、下面不加东西也得加东西,目前的电机是伸出底面的,要加腿或者垫高底面才行。这个你说得对,需要加稳底座稳定重心。
2、这个感觉没问题,具体看效果才行,看滑块质量了,不行的话要两根导轨了,省钱我才用了一根的。
3、现在的结构电机是不会干扰平台运动的。互不相挡。(没看懂你说的啊太复杂啦)
4、中心位置可以调节各个铝材的位置位置不是死的,都是通过直角固定件锁住的。我觉得把y轴整个前后串调节就行。我是懒阿,我看看你说的改动哪些要是简单的话,我直接改了。
5、这个没有吧,我是买的控制部分好像一共才不到50元吧。复杂功能没有的。

网友:
这结构用3d打印出来就是,如果没有可先考虑用木方先将机头做出,然后想做啥样都行

网友E:
热床反了吧?而且立柱和底版的刚度有点差,用肯定没有问题,速度高的话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床反了吧?而且立柱和底版的刚度有点差,用肯定没有问题,速度高的话会有影响。 ...

热床还没固定,只是放上去拍个照,呵呵。有可能改成两根轨。一根拍不稳,我有空闲的轨道,但是最近没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