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迪USB3.0U盘插电脑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请指教

楼主(2020-07-31):
插电脑后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看上面就三个原件,应该是电感,LED,电阻,请教怎么修,里面有长期保存的资料。

网友:
U盘备份长期重要资料最好是多备份,

网友:
已经不识别了,自己就别瞎折腾了,数据重要就去找专业做数据恢复的;
数据如果不想要了,就扔了吧,闪迪的U盘,基本量产不了。

网友:
闪迪基本无解

网友:
闪迪基本无解,要么你找闪迪
数据恢复都搞不了闪迪的U盘的

网友(2021-02-22):
N标识的那个是什么电感,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我大部分使用的U盘都是闪迪的。

网友A(2021-04-05):
我也有个这样的   一考数据就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这样的   一考数据就掉盘

我有一个闪迪的CZ73写入大文件时间一长就掉盘,怀疑是供电的问题,后来拆开将上面的自恢复保险丝去掉直接一坨锡短接,再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N标识的那个是自恢复保险丝,可以用万用表看一下阻值是否变大了,正常都是很小的0.2欧这个样子。我有一个cz73的U盘,一体封装的,本来好好的,后来出现写入大文件过一会就掉盘,掉盘之后又立马识别了,怀疑是写入文件的时候消耗电流大,在自恢复保险丝上压降太大导致的供电不足,我直接将自恢复保险丝拆了,一坨锡,读写大文件再也没有出现过掉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