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折腾的乐趣,“零成本”改造斐讯K3路由器散热系统

楼主(2020-07-31):
斐讯路由器既让人恨又令人爱,可谓恨、爱交加。一方面爱的是硬件,恨的是固件,另一方面爱的是免费,恨的是“翻车”。
斐讯K3路由器因高温2.4G功放已挂,没改造前开机几分钟CPU温度就达到80多度,串到90多度也是常事。必须改造散热系统才能使用。网上搜了一下,最简单也是最便宜的散热铜套件40元,豪华套餐近300元,太贵了。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自己折腾一下,利用废旧物料改造,采用铜铝结合的形式,小件和关键的地方用铜材,相对大件和不太重要的地方用铝材,说白了就是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铜质材料才不得不为之。
斐讯K3路由器刷的是梅林固件,2台K2刷不死后台再刷官改,用K3作主路由,两台K2作无线扩展进行组网,效果挺不错。
再说一下斐讯K3路由器的信号强度,有网友说K3路由器的5G信号强度不如K2,其实不然。我实没K3的5G信号强度远优于K2。用K3直线距离在9米以上,穿两堵墙、一个满墙书橱、一个满墙衣橱,笔记本电脑信号满格,mate8手机信号满格,mate9手机信号1-2格,使用正常。同样的环境用K2,笔记本电脑信号缺1格,mate8手机正常使用,mate9手机联不网。

网友:
恭喜老大改造成功了,做工也无敌了

网友A:
我觉得风扇加在下面往里面吹风效果更好折腾万岁

网友A:
K3一般还是5G芯片挂的多,2.4G还少些洗板水洗洗热风枪在对着芯片吹吹不一定还有得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风扇加在下面往里面吹风效果更好折腾万岁

我的散热风扇是装在上方,因为只有上方有空间。
风向是向主板直吹,热气从两边排出。很多人是向上抽风,将热气向上吸。个人认为向下直吹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一般还是5G芯片挂的多,2.4G还少些洗板水洗洗热风枪在对着芯片吹吹不一定还有得救 ...

多数人说2.4G功放发热量比5G功放大,所以厂家只对2.4G功放芯片加了散热硅胶垫,也可能是出于避免降低5G无线性能方面的考虑。
我在重新组装时,对5G功放和2.4G功放芯片都加了散热硅胶垫,个人觉得只有温度正常才能保证性能的正常发挥。

网友:
外置散热还是很好的。

网友B:
可惜了这个老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这个老物件

拆东补西是折腾的本质,不是吗?

网友C:
为什么你们的K3那么耐用。。我的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们的K3那么耐用。。我的又坏了。

斐讯K3路由器最大的问题就是散热问题,要想长期使用必须改良散热系统

网友:
楼主说的对看看华硕的高端路由器都有散热片,一般正常使用都上80多度了,用个两三年的寿命热死的一大片

网友D:
这真是动了大工程了这是,折腾下来效果如何?

网友E:
丝印模糊!! 你脑子模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真是动了大工程了这是,折腾下来效果如何?

最后一幅图编辑文字忘保存了,改造后连续工作17小时,CPU温度45℃,5G芯片温度47℃,2.4G关闭了,改造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印模糊!! 你脑子模糊了吧

你脑子不模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幅图编辑文字忘保存了,改造后连续工作17小时,CPU温度45℃,5G芯片温度47℃,2.4G关闭了,改造效 ...

相当不错,能出这效果?这才叫技术。

网友F:
上风扇主动散热才给力

网友:
屏蔽罩都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风扇主动散热才给力

风扇最好选用静音或低噪风扇,我第一个用的是台式电脑CPU散热风扇,噪音太大,后来改用电动车充电器风扇,风力稍逊但噪音小得多,现在2米之外几乎听不到,近前才有点声音,算过得去吧,以后遇到好的静音风扇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