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英国朗泉Creek Evolution 50CD 播放机拆解

楼主(2020-07-31):
拆Creek的Evo50cd

网友A:
多组稳压供电线路,还用上固态电容,威马电容无与伦比了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国产的啊

近日,英国著名HIFI厂家CREEK朗泉为迎合日益流行的数码流播放,隆重推出EVOLUTION 50CD。这是CREEK朗泉历史上的第一台数码产品,具有两个顶级的24位192 kHz的DAC芯片,在双差分模式下运行以获得最大的性能。

EVOLUTION 50CD在采样率上使用各种取样信号、低抖动最佳性能的时钟继位器。其超薄的外壳和豪华前面板搭配黑色或银色拉丝铝,LED显示屏提供比普通显示更高的清晰度和分辨率。最令人惊喜的是,这不单单是一台CD播放机,更是一款高素质的数/模解码器,它可以处理6组不同的音乐源,包括CD输入、USB输入、两组光纤输入、两组SPDIF数字输入。

朗泉的资深工程师David Gamble,负责对EVOLUTION 50CD的整体设计和开发,在保持与早期的朗泉产品一脉相承的基础上, EVOLUTION 50CD使用指定的单独绕组的高于规格标准的环形电源变压器,分离式模拟和数字电路对低磁场干扰具有良好的噪声抑制。25瓦环形电源变压器与3个独立的次级电压绕组、多组低电阻的电容器配合多种超低噪声分离式电源稳压器、多个用于优化性能的低阻抗电容和电压调节器、有机聚合物电容器用于关键的模拟和数字电路、高品位的WIMA聚丙烯电容等等,CREEK朗泉一如既往的不计成本的对广大音乐爱好者表达CREEK朗泉的诚意,更难得的是朗泉在如此高标准配置下竟然还能保持超高的性价比。

官方推荐搭配:EVOLUTION 50CD+EVO50A+EPOS ELAN10/30/35

网友C:
说实话 我觉得不咋地 国产汽车cd光驱 则么也应该用日系光驱吧 然后就是电解电容 台湾立隆 没有用日系电容 一般般 有几个固态也不知真假 整体没啥亮点   个人见解 不要喷我 哈哈哈

网友D:
浪泉现在好像是山灵代工,据说品牌山灵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组稳压供电线路,还用上固态电容,威马电容无与伦比了

谢谢,声音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国产的啊

是国产,据说是山灵代工的

网友:
浓浓的深圳味,英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我觉得不咋地 国产汽车cd光驱 则么也应该用日系光驱吧 然后就是电解电容 台湾立隆 没有用日系电容  ...

是代理的正品,渠道没问题,相信国产

网友:
我以为可以放50张CD的机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我觉得不咋地 国产汽车cd光驱 则么也应该用日系光驱吧 然后就是电解电容 台湾立隆 没有用日系电容  ...

对了,可否告知这个cd光驱的品牌型号?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浪泉现在好像是山灵代工,据说品牌山灵买下了

山灵代工的厂品太多了,七本靠代工赚钱,雅马哈,teac也有。

网友E:
一看就是国产机,而且还是满满的中式英语

网友:
素质不错,但要位列仙班还有段距离!机壳太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可否告知这个cd光驱的品牌型号?感谢了

据我玩车机多年的经验 看顶盖就是国产汽车cd常用的那种模具 由于没看到激光头 所以我也不知道光头是不是常用那种付製这行话¥CpcDcZL3a3s¥转移至

网友:
吸入式很容易刮花CD碟片的,还是不要入手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国产机,而且还是满满的中式英语

一共没几个词,这都能看出来?厉害了!

网友F:
环变看着有问题了,不错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变看着有问题了,不错机机。

有问题!请问啥问题?到手还没捂热呢

网友:
料堆了不少,做工看着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