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en单帖0ddl速度如何?

楼主(2020-07-31):
买个测试座居然送一颗0ddl,能识别4ce!测试架开了一下没开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颗粒问题,如果单贴2246en固态u盘,能达到什么速度呢?

网友A:
单贴写180-200,读320。
凑2颗双贴比较好。
另外,哪个老板这么大方,买架子送颗粒?一个颗粒好几十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贴写180-200,读320。
凑2颗双贴比较好。
另外,哪个老板这么大方,买架子送颗粒?一个颗粒好几十块呢

是啊,架子才花了30买的!

网友B:
肯定是测试后忘记取下来的,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C:
一帖不知道,2贴可以满sata3.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帖不知道,2贴可以满sata3.0

0DDL双贴满不了sata3,在370左右,0JFL和0DFK双贴可以满。

网友:
单颗IS903写100MB 读200MB(但我认为这个速度不正常,应该是当时没有勾选交错,DDR肯定勾了)
单颗3281L写80MB 读270MB

2246EN单颗读335M/S 写190M/S(原生BGA测试架,不是TSOP转接的)

DDJ和DDL速度一样,制程不同,主要看CE,不看颗粒容量

我记得好像是19和15的区别,忘记是不是了

网友:
这个系列,很多都是被操烂的二手颗粒....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DDL双贴满不了sata3,在370左右,0JFL和0DFK双贴可以满。

这个颗粒能上2258h吗,2246en太操蛋了,裸板价格比2258h全套套件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能上2258h吗,2246en太操蛋了,裸板价格比2258h全套套件都贵!

上不了

字数补丁

网友D(2020-09-03):
引用 网友A:
0DDL双贴满不了sata3,在370左右,0JFL和0DFK双贴可以满。

9jfl贴在46xt上c3涨得很快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9jfl贴在46xt上c3涨得很快正常吗

颗粒体质不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颗粒体质不好吧?

正片啊,难道是寿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片啊,难道是寿命不行了?

我的46xt贴闪迪19nm MLC,也是涨C3,但没有重映射块,不知道是不是固件BUG,倒不影响使用。

网友E(2021-06-23):
引用 网友A:
单贴写180-200,读320。
凑2颗双贴比较好。
另外,哪个老板这么大方,买架子送颗粒?一个颗粒好几十块呢

想问下大佬8DDL用2246en哪个固件速度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大佬8DDL用2246en哪个固件速度比较好呢?

速度应该都差不多。

决定速度的,主要还是闪存颗粒的参数,不同版本固件差异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测试后忘记取下来的,我也经常这样

我之前卖测试架256g  的l06b忘了取,还好回去发现少了个颗粒,去驿站打开  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