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本内存双通道问题?

楼主(2020-07-31):
请问各位高手,2015年购买的联想G40-80本本,插单条8G内存和插2条4G内存有什么影响吗,系统是win10,另外换个固态能提升本本性能吧?求科普

网友:
双通道快些,固态提升性能比较大

网友:
双通道跑分高一点点,根本体会不出

网友:
内存两种组合体验上差别不大,固态比机械提升明显,不过因为你这个是低电压版的处理器,换了硬盘以后瓶颈应该就是CPU了吧,不过那东西就没必要换了

网友:
双通道肯定好用一点点,固态提升好,如果本身就是单条8G没必要换了,换个英特尔的s3610 400G的,保三年的399,提升巨大,拆机的,全新的499.

网友:
上双通道内存,系统响应明显快些。

网友:
对于笔记本来说,换固态提升是最明显的,2015年的机子,应该支持sata3了,买个入门级240G左右的固态即可。

内存原本有4G的话,再加4G组双通道即可;没必要单独买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