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拼多多上买的便宜的录像笔,70元带夜视凌通芯片的

楼主(2020-07-31):
最近对录像设备比较感兴趣,家里装上了监控摄像头,但在外面没有摄像头的地方走该怎么办。
所以就想弄个随身带的监控摄像头,最好是能夹在上衣口袋上的。
在拼多多上按照价格销量排,买了个这个带夜视灯的,插电脑上看应该是凌通芯片的。

不过这个电池有点小,只有500毫安时,要是能用充电宝把这个装进去改造下就好了

楼主:
这个有个512K的闪存芯片,备份了这个的内容,有需要的可以研究修改固件刷机。

网友:
实拍照片 视频发发

网友:
照片太模糊了,有点失望

网友A:
这是4块多的航模航拍模块
这咋有点像呢

网友:
发电实拍照片和视频看看效果如何啊

网友:
能边充边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块多的航模航拍模块
这咋有点像呢

也是凌通芯片吗?确实差不多。
不过壳子,电池,夜视和录音都要自己组起来也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4块多的航模航拍模块
这咋有点像呢

不过要是用3D打印自己做一个壳子那应该不错,但怎么用3D建模设计也得学

网友:
应该是PCM加MJPG编码,封装成AVI视频格式。弄在风筝上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凌通芯片吗?确实差不多。
不过壳子,电池,夜视和录音都要自己组起来也有难度。 ...

这个和你那个芯片貌似都一样,组装没难度,视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缩,全黑时候文件大概小一半,你那个录音的效果怎么样,之前有个也是这个芯片带录音的,杂音很大
怀疑你那个夜视功能啥用没有,这摄像头太烂了,黑的地方根本就看不清
我正好有一片锂电和那个大小一模一样,贴在板子背面就和你这个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那个芯片貌似都一样,组装没难度,视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缩,全黑时候文件大概小一半,你那个录音 ...

试了下夜视效果还行,第二个是在地下室暗处拍的,录音杂音确实大准备推掉了。
看这个生成的是avi格式还挺大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模块生成mp4格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