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6元行车记录仪的3元后视摄像头,鲁莽瞎搞,损失“巨大”

楼主(2020-07-31):
前几天16元行车记录仪的车,顺带买了个3元的夜视摄像头,自己瞎搞给烧坏了,随便接线了不工作,就加大电压,一直加到12还是15V,看电流表感觉烧了一下,确认坏了就拆开看看吧,还想着能修呢,下面看图。

拆掉支架

刀片从缝隙插入就撬开了盖子,比想象的容易多了,里面有灌胶

去掉黑胶,还有白胶

白胶去掉,PCB就掉下来了,小的3脚芯片是6206-3.3,以为这个烧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下图仔细看可以发现CCD烧坏了。8脚芯片写的是AT24C08,是个存储器?那主控呢?

PCB正面,只有一个CCD,后来才发现,4个LED灯是摆设,线都没接,还夜视个啥

看看正面的灯,之前还以为是红外线LED呢

最后测试,还是黑屏,放弃了,一时放纵就烧坏了崭新的摄像头,损失3元,得好几天的红包才能补回来,发帖分享一下。

顺便求教主机的改造:目前是给电就自动开机录像,但断电后很迅速就关机,最后一个视频保存不了,里面一个超级电容是保存设置用的,不能用于视频保存。

网友:
lz也是个人才~

网友:
记录仪的成像效果咋样,能达到720P吗?

网友A:
怎么弄的红包分享下  每天的2毛还有呢?

网友:
这个价格折腾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B:
那这个摄像头到底是多少V供电呢?我也买了,还没开始搞。

网友:
公正黑负光信号正黑信号负

网友:
做工很好,大力点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的红包分享下  每天的2毛还有呢?

特价版的红包还行,几毛钱或者1块多一点,正常淘宝的红包每次一两毛,我都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摄像头到底是多少V供电呢?我也买了,还没开始搞。

线上有个降压芯片,输出3.3V,输入最高到多少不知道,一般12V。摄像头内部一个6206-3.3,也是3.3V降压芯片,低功耗的。我是剪掉线上的降压芯片,直接给电到12-15V,烧的。

网友C:
我弄悲剧过全志V3方案运动相机,换的超广角镜头后焦距太短,结果拧到感光片红外截止玻璃片压碎,然后感光片也跟着一起裂开。楼主的可能是内部降压芯片拉掉了基准电阻,导致输出电压最高几乎直连,然后烧感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弄悲剧过全志V3方案运动相机,换的超广角镜头后焦距太短,结果拧到感光片红外截止玻璃片压碎,然后感光片 ...

你分析的有道理,我测量了一下坏的电压芯片,输入4.6V,输出4.3V,估计输入12V时输出也有10V以上了,CCD边角已经烧变色了。

网友:
我把降压部分去掉了,直接三根线直接接起来,又买了很2.5转四孔线!接到记录仪2.5孔正常小窗显示!我说怎么补光led不亮,原来是摆设!

网友:
我剪掉降压块只有3根线,还在想是不是少一根线,led灯会不会是触发倒挡才会亮

网友D(2020-09-18):
怎样搞能通电自动开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样搞能通电自动开机呢?

看卖家原帖,把2根线短接,通电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卖家原帖,把2根线短接,通电就自动开机了。

今天实验了,acc那条线不能控制自动开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实验了,acc那条线不能控制自动开关机。。。

你说的是车的ACC?那只是供电,要把记录仪拆开短接里面2根线,然后就变成通电自动开机了。我的东西扔着吃灰了,你搜论坛几个相关帖子,有怎么短接的说明。

网友(2020-10-25):
改装好放车上,设置了自动循环录像,但是不能覆盖,卡存满了就不录了,大家是如何解决循环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