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压力表游丝换到MF47万用表上

楼主(2020-07-31):
mf47 是我平生第一块表,自从电子式万用表问世后买了一块廉价万用表,和现在在用的滨江万用表。mf47 就闲置起来了,加上别人给的,总共三块表了,mf47虽然不怎么用了,但是由于其比较皮实,所以有打算把它重新拾起来的欲望。以前拆mf47时偶然看到万用表表芯的游丝圈数比较少,这样就导致了回弹差,甚至有时候读数参差不齐。
这些年在工地干活,偶尔捡到坏了的气压表,发现里面的机芯也有游丝,后来见到就收藏起来,到现在也收藏了十来块机芯了,今天下雨没事,决定换掉mf47机芯的游丝。

这是万用表上的

这是压力表上的,想要拆掉压力表上的游丝,先用如意钳剪掉游丝的外圈,用钳子掀掉一边的黄铜盖板

然后将游丝下压,

这样就能很顺利的剪掉内圈,整个游丝就拿下来了,拆卸万用表表芯要把连接的电线都用烙铁焊掉

把仪表两头的螺丝用扁口螺丝刀拧松,用烙铁把原表游丝外圈焊掉,然后就能把仪表的线圈拿掉了,接着焊掉内圈游丝,这样整个游丝就拆掉了(图一就是原表游丝)然后用我制作的微型台钳固定,先焊内圈,首先把内圈焊接的头子往外或者往内偏移一点,和别的游丝圈分开,这样就好上锡了

然后开焊

两边的游丝方向必须一致,也就是游丝外圈必须是逆时针方向就像图二那样,内圈焊好后,就可以上磁铁內芯了,接着对准孔,把两头的螺丝拧上,注意不要拧太紧,否则仪表无法活动。然后焊外圈,焊接好后原路焊接好线子装回就ok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两个游丝的弹性一样大吗?

网友A:
  白干、、、、、、鸟。

指针只能会指示,但不知会指在什么位置。

网友:
看看准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干、、、、、、鸟。

指针只能会指示,但不知会指在什么位置。 ...

可以调的

网友:
LZ心灵手巧,这神级操作。弱弱问下,这样表针是会动了,读值还准么?

网友:
弹力线性不一样,调好头,尾又不对

网友:
弹性不一样,偏转电流就会不一样。用可调电源测试把数据摆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有些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指针能偏转,但不等于能测量。

网友:
你这样简单更换游丝会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的,首先你得调整满偏电流,必须保证表头的满偏电流为50uA(不同表满偏电流也不一样,此表为50uA),否则表的测量精度会大大降低,其次,你还需要调整表头指针五个方位的平衡……,为这个MF-47表做这些值吗?更何况你这个MF-47表还属于47表中的垃圾品种……
指针万用表的精度并不取决于游丝的圈数,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表头自身精度和线性优劣、线路设计、元件精度、温漂等等多种因素有关……

网友:
神仙操作。调校是难点。
这也不是好表,建议不玩了

网友:
这种只适合收藏了,测量精度不高

网友:
我还以为后续有调表环节,这就直接用了啊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内阻相对于数字式万用表要小得多,所以受内、外部环境干扰因素影响又多又大,鉴于此很多人不用这种在PCB上直接焊接元件的万用表,倾向于使用棚架结构的指针式万用表,这也是老式传统指针万用表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网友:
我曾经也焊过MF47的游丝,焊接过程被折磨的不是一般化,最后彻底放弃,表报废了

网友:
肯定能当做通表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行

网友:
这个东西以前自己装万用表的时候玩过。远不至这么简单。就算你其它各个问题都已解决了,光表头平衡的调整就够你弄了。我看你的线圈架上没有十字架,怎么调平衡呢?

网友:
忙活半天,估计是已失败而告终

网友:
游丝厚薄,不一样,弹性变化,行程会变化的,表不准,和手表游丝一样,长短会影向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