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漏电保护器引出空调问题

楼主(2020-07-31):
装了20年的漏电保护器被发现坏了。
故障现象是按试验按钮边上的空气开关不动作。

昨天下午用同规格的漏电保护器把故障品给换下来了。

晚上开卧室空调时,漏电保护器跳了,试了好多次,都是跳闸。
这个空调线路上的32A空开并没有跳闸,在它前端的漏保先跳了。
判断是卧室空调有漏电现象。
但是到昨天为止,这个空调还是可以使用的。
可能是因为漏电保护失效,空调带病工作。

拆开漏电保护器看看。

电磁铁线圈烧断了,骨架受热变形,衔铁被卡住,电路板上的一个电阻也烧焦了。

分析:
保护器电路测到负载电路里有漏电,电磁铁线圈导通,但机械部分没动作,电磁铁一直有电流流过,最后导致线圈烧断,骨架变形,彻底失效。

网友:
真棒,讲的通透,学习了

网友:
20年厂家知道要哭......

网友:
谢谢分享。前几天在头条刚看到有个物业公司安装在室外的空调下雨天漏电电死人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空调的零地线反接了?

网友:
做工真心垃圾死了,哈哈

网友B:
空调漏电查到了吗?

网友C:
现在要买电磁式漏保,那种电子式的不靠谱,电磁式的用一节5号电池短接就能动作

网友:
那个电阻是检测电阻,看图应该是3.9K的,按下测试按钮时产生50mA左右的电流流过互感器,互感器再驱动可控硅,可控硅导通后线圈流过电流,吸盒脱扣装置,断开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要买电磁式漏保,那种电子式的不靠谱,电磁式的用一节5号电池短接就能动作 ...

推荐个便宜的电磁式漏电保护器,正准备买。

网友:
应该是5楼说的原因导致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空调的零地线反接了?

空调用了20年了,供电线路也没变更过。
零地线接错了的话,空调也能运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漏电查到了吗?

没法查,室外机在外墙上,5楼,没本事弄。

网友:
这么多年也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调用了20年了,供电线路也没变更过。
零地线接错了的话,空调也能运转吗? ...

零线和地线通常在家用单相三线制里实际上入楼的时候是同一根线,然后分成地线和零线后入户的。
所以实质上他们是一样的,只是用途不一样。反接的话电器设备能正常工作,但是漏电检测器会检测到回流的电流不平衡,因为一部分电流从地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地线通常在家用单相三线制里实际上入楼的时候是同一根线,然后分成地线和零线后入户的。
所以实质上 ...

谢谢你的指教。
但我还是有疑问,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20年前房子装修好的时候,漏电保护器是正常的,我记得有过几次动作。
此后,室内供电线路就再也没有动过。

如果一开始零地就接反,那这二十年空调就一直无法工作,但事实是否定的。

如果供电部门在这20年间把室外的零地接反了,那另外两台空调也要受影响。
现在我把引起跳闸的那台空调的供电开关切断了,开那两台空调漏保没有跳闸现象。

网友:
漏电保护器定期检查很重要,按了不跳就该换,不可心存侥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地线通常在家用单相三线制里实际上入楼的时候是同一根线,然后分成地线和零线后入户的。
所以实质上 ...

到楼的应该都是三相四线,按单元或楼层分相,零线在变压器处就近接地,保护地线一般在楼层进线的地方就近接入地桩,多数是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接地桩。严格的讲零线和保护地线是不可以互换使用的。

网友:
空开漏保一定要买大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