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这个类似OK手型的是个什么符号?

楼主(2020-07-31):
电路板上有一个类似OK手型的符号(如图),哪位大佬科普一下它的定义?

网友:
提醒工厂员工不能用手直接拿电路板吧,防止静电损坏主板。我猜的

网友:
这是闪电符文,可以驱动闪电。。。。

网友:
ESD静电释放敏感符号,禁止裸手接触

网友:
我咋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A:
看见了,意思是,敢动我板子,我剁你的手
又像是梅花扳手坏了,不让在这用,抡不开

网友:
勿用手直接拿,需戴静电手套  也就是板子娇贵 防止带静电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了,意思是,敢动我板子,我剁你的手
又像是梅花扳手坏了,不让在这用,抡不开 ...

很赞同你说法“敢动我板子,我剁你的手”

网友:
告诉大家,板子上的元件用手是抠不下来的

网友:
都是有才淫

网友B:
防静电标志
防静电标志(标识)是防静电控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些标志(标识)鲜明又形象地指示出与静电有关的产品、区域或包装等,提示工作人员时刻不忘静电的危害性,做好防范工作。可粘贴在车间所用的器材、产品的外包装、设备外壳或需防静电的场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标志
防静电标志(标识)是防静电控制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些标志(标识)鲜明又形象地指示出与 ...

原来如此!也是手指不要轻易触碰的吧?
最近才在两块板上见到这种标示,之前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