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大家推荐款迷你手电钻/充电起子

楼主(2020-07-31):
不要求带机械离合了,满意的太难找。现在用博世2代Go,同心度不佳且有时自停等问题。也不要枪式电钻,又大又重。请大家推荐款体积小点的,扭力能扭动螺丝钻实木板就行。

网友:
拿示波器测电压

网友A:
松下的这款怎样,新出的,价格239。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的EZ6220,改了锂电池,也很好用。

网友:
威克士wx240,有时候做活动100以内就可以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这款怎样,新出的,价格239。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的EZ6220,改了锂电池,也很好用。

...

坛友的开箱使用评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870

网友:
很难找到满意的,我是想找可换电池的,之前买的虾牌忘记充电,电池已经坏了,换了上去!因为不是经常用,很容易就忘记了充电!等到记起,电池也差不多坏了!如果有可换18650电池品牌的就好了,目前只发现DIY的,不知道好不好用,一直不敢入手!博世GO2.威克士wx240.百得BK40!也在看,还未选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这款怎样,新出的,价格239。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的EZ6220,改了锂电池,也很好用。

...

1NM也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M也太小了吧

对于小电钻,1NM不小了,小螺丝打密度板也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这款怎样,新出的,价格239。我现在用的是松下的EZ6220,改了锂电池,也很好用。

...

谢谢,看起来不错。只不知1nm的力道能否扭动螺丝钻木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起来不错。只不知1nm的力道能否扭动螺丝钻木板。

估计悬,我先买一个试试,不行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悬,我先买一个试试,不行就退货

我查了下螺丝规格跟扭力对照表,1nm确实不适合我。M3螺丝钻实木板要2nm以上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螺丝规格跟扭力对照表,1nm确实不适合我。M3螺丝钻实木板要2nm以上较好。 ...

给你一个参照标准:M3X10自攻螺丝,拧入木板中最低扭力要求是3.75N·m。

如安装监控,膨胀螺丝栓最短也是M3X8或M4X10,不然紧固、稳固性就降低。
因此,你可以考虑一下7.2V电动螺丝刀,或者12V的电批。

从实用角度考虑,个人推荐米沃奇2504冲击钻配2553冲击批,另配2416小电锤,原因是电池通用、易用,兼容电池盒配动力电池,比原装电池强劲多了,最重要的一点是电池与主机没有协议,不担心更换电池芯锁死,要知道电池包(盒)的价格基本上占主机三分之二的价格,容量越大越贵。其次充电器也很便宜100多元可以买一个原状220V充电器,几十元买个兼容充电器。

网友:
博世GSR3.6Li,无极变速,最高转速250RPM;无扭矩调节,最大硬扭矩7N.m;带刹车;电池分离设计,配套快充,1小时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照标准:M3X10自攻螺丝,拧入木板中最低扭力要求是3.75N·m。

如安装监控,膨胀螺丝栓最短也 ...

实际上,博世2代GO扭力基本能满足我钻木板的要求,但有时候自停问题让人恼火。冲击钻和12V手电钻我都有,但有时候懒得带。

网友:
15.4买了个小螺丝刀,18650一节,明知道吃灰,还是买了

网友D:
活少,就买松下EZT121,虽然也是枪式,但贵在小巧,换1节松下C6,也能用很长时间,活多的话还是枪式电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少,就买松下EZT121,虽然也是枪式,但贵在小巧,换1节松下C6,也能用很长时间,活多的话还是枪式电钻吧 ...

枪式早有,现在就想要找个小巧的直柄方便携带,让不太满意的博世二代狗退休。看了好几款,准备买条二手百得Li2000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参照标准:M3X10自攻螺丝,拧入木板中最低扭力要求是3.75N·m。

如安装监控,膨胀螺丝栓最短也 ...

我觉得自己有点不要脸为了买到合意的东西,就网购了3款电起子,打算试用后申请退货网购十多年从未这样干过。。。
米沃奇M4D和日立FDB3DL2已退,这两款各有优缺点,个人比较喜欢米沃奇M4D。得伟DCF680G2刚到手,体积小觉得也不错。

网友:
家用我觉得一把12V的就够了,太精细的螺丝就用手动的,也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