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弯头网线怎么DIY??选什么网线钳

楼主(2020-07-31):
只找到这种水晶头,价格感人,我还是CAT5e。。

网友A:
普通水晶头做好把线弄90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水晶头做好把线弄90度不行??

強迫症zsbd

网友:
强迫症只有用人民币来医治

网友:
怎么结合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LZ发的这种,一般是不需要网线钳的,采用的是机架那种压接方式

网友:
AMP 面板 有 斜向 45度的

网友:
都免打了还用网络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