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升级小爱同学联网天线,解决无故掉线问题

楼主(2020-07-31):
小爱同学总是无故掉线离家出走,刚刚优化了网络非常稳定不会是网络的问题,其它设备都在线就这个同学总是离家出走肯定是这个同学本身的问题,也只能从天线入手了。天线很小,换成路由器的天线,这个天线是从小米路由器换下来的天线,找了根长点的同轴线焊接好测量无误。到目前为止用了半个月了,没有一次掉线的情况,查看日志没有一个执行超时,非常完美。

小爱音箱小改造加装天线,改善网络无法连接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53

网友A:
原机天线增益不够,换了高增益天线后“小爱同学”的工作环境改良了,“小爱同学”自然也就不离家了……。这和单位容留人才是一个道理,老板提高了员工待遇,提升机械化电气化作业水平,降低劳动强度,改良工作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可避免员工(含技术人才)的大面积“出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天线增益不够,换了高增益天线后“小爱同学”的工作环境改良了,“小爱同学”自然也就不离家了……。这 ...

正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一代小爱音箱标准版,买回来从来没断过网;就是麦克风越来越迟钝了,早就想拆开清理一下的,懒得动。

网友B:
看样子是不是可以多加一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不是可以多加一根天线?

只有一根天线,原来那个小天线有三个焊点,其中两个是接地

网友C:
蓝牙耳机经常受干扰,有什么方法增强连接性呢?

网友D:
多少钱买入的?信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耳机经常受干扰,有什么方法增强连接性呢?

蓝牙耳机一般都是pcb印刷天线,受体积限制,信号不好的话可以在天线上镀一层锡要厚一些要有高度,体积够的话,焊跟粗点的铜线长度30.75mm,3厘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入的?信号如何?

买东西都不记价格大概100多吧,改天线后信号没问题,这个改了射频改了外置天线信号都没问题,顺便说一句,没改2.4g天线的时候经常掉线,很有可能是受315天线的干扰,我把天线靠的近点,执行个315的信号就立马掉线了,远一点还好,改天线后没问题。频率差了这么多还能干扰实在是没想明白。

网友E:
stc单片机亮了!不知道stc8这个系列靠不靠谱,之前经常看到stc15 / stc12用在一些廉价电子产品上,故障率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单片机亮了!不知道stc8这个系列靠不靠谱,之前经常看到stc15 / stc12用在一些廉价电子产品上,故障率有 ...

那个有单片机的板子是后加装的,红外转射频,音箱的板子只有顶部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耳机经常受干扰,有什么方法增强连接性呢?

蓝色的陶瓷天线,改造有点难,空间小没办法

网友(2020-12-13):
老铁请教一下,一般买的WiFi天线是这种sma内针的接口,这个怎么焊接呢,把这个线剪断直接焊吗,还有就是这种外接的天线是否影响蓝牙呢,谢谢

网友(2022-07-24):
原来是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

网友(2022-09-13):
我也受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

网友(2024-05-30):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根天线,原来那个小天线有三个焊点,其中两个是接地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其实中间那个才是接地的,两边那两个都不是。所以是一个接地,并且三个点都相互不导通。但这三个点如果按照原天线方案,居然全短接了,不知道是何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