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ENG Q1(新版ZT-X)万用表微安档测试

楼主(2020-07-31):
        ANENG Q1(新版ZT-X)万用表微安档实测:使用DT830-VAR-1819电流源,三块ANENG Q1万用表电流档串联测试;表格电流结果为平均值或两块显示相近表测量值。

ANENG Q1(新版ZT-X)万用表电流档技术指标:

网友:
牛掰了,看来大电流还行,小电流飘逸啊,等牙膏

楼主:
DT830-VAR-1819基准源手机盒子便携版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018

网友A:
买过他家的表,电压都不准,提出换货,换高档一点的,客服说不要换了,都差不多。

于是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他家的表,电压都不准,提出换货,换高档一点的,客服说不要换了,都差不多。

于是退了。 ...

ANENG Q1(新版ZT-X)万用表的电压档、mA及A档还可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039

网友:
估计是小电流的A/D值太小了,所以误差特大

网友:
这表没法用

网友:
小电流差的太多了点啊,老哥开始批量进货准备摆摊了?

网友:
小电流就忍了,毕竟白菜价

网友:
这表怎么和众仪一样的啊。。。

网友:
过来看看,不知道万用表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过他家的表,电压都不准,提出换货,换高档一点的,客服说不要换了,都差不多。

于是退了。 ...

确实不准,测3.94V锂电池,显示3V,好歹显示4V也行啊,我指的是我手里这款3266L+

网友:
aneng应该算是外贸版,并不是啥新版。

众仪基本都是dtm0660方案的,除了zt219是四位半,其它型号技术指标应该都差不多,没啥高档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准,测3.94V锂电池,显示3V,好歹显示4V也行啊,我指的是我手里这款3266L+ ...

这么夸张的吗,怕是坏了吧..

网友:
工具好,效率高

网友:
电阻档最头痛,测量时间太长

网友:
请问新版与老版有啥区别?

网友:
小电流档设置没意义,根本只是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