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8650 风扇不转 维修问题

楼主(2020-07-31):
手边这个风扇装上电池,有过电,但按开关风扇不转,请问该检查那个部分呢?

网友:
供电升压,和霍尔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坏了,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2020-09-17):
同款风扇同样的症状,研究出药到病除的绝招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电机电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