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求:利达 LSR-215A信号源电路图纸

楼主(2020-07-31):
我的信号源FM能正常使用,AM没有输出,没有图纸真不好下手。

网友A:
如果是新的型号图纸都很难搞到啊,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或者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的型号图纸都很难搞到啊,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或者拆开看看

谢谢,不是新的型号。这信号源我使用了快20年了,打开看太复杂了无从下手,目前是FM开机没问题正常,AM直接开机没有输出,非得在FM开机简单使用后然后再转到AM才能正常使用,挺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