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hine h4 电池充电器 无法充18650

楼主(2020-07-31):
手边这个电池充电器少用都放防潮箱,前几天拿出来充18650,都显示[BAE FAIL] 电池异常

但改充5号电池没问题,请问是那边有问题呢?

网友:
慢慢查吧

先把红圈里的短路隐患去掉

楼主:
找到原因了,充18650必须将充电类型改为Li-ion,我还以为能自动侦测电池,改为Li-ion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