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网首拆一款LED投影机,具体型号不能写出来,大家看看就好

楼主(2020-07-31):
这是经销商为了验证质量送来分析检测的全新机合适的话就能大量囤货开卖了

外观造型还可以,塑料太廉价

面板是双层的,不知为何不采用双色注塑

这是止振棉,降低共振异音

布局凌乱,风路未优化

两个全频喇叭,带共振腔

楼主:
用的台达风扇好评

射频模块已打码

MLCC使用大量减少,这个好评

散热有点单薄

CPU散热未用硅脂,居然用的厚糯米糕。。。

固件用25芯片

功放一般

散热有点小

光机下面加的泡绵垫,如果是硅脂垫就好了

红绿蓝蓝四灯光机

欧司朗低功率灯珠

85度PMMA镜片

楼主:
全新机晚点有空了添加文字

网友:
见到实物的当贝的产品了

网友A:
四个灯,为了做外壳,散热片做小了。

网友:
当贝的出品的确很好啊

网友:
rgbb,看起来亮度不是很高

网友:
不错啊,给我来一个玩玩啊

网友:
当贝 D1 投影仪家用

网友:
四色?还有个是纯白色?

网友:
DMD散热片好评

网友:
怎么会有4颗灯?

网友:
dmd的尺寸太小了,分辨率再高也没用。

网友:
当贝s1?做工不错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B:
玩具级别的东西,dmd小的可怜,而且也是古董级的dmd。
亮度估计能到1000LM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具级别的东西,dmd小的可怜,而且也是古董级的dmd。
亮度估计能到1000LM就不错了 ...

价格如果也是玩具的价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灯,为了做外壳,散热片做小了。

散热片确实太小了,低端机器没办法

楼主:
一红一绿两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级别的东西,dmd小的可怜,而且也是古董级的dmd。
亮度估计能到1000LM就不错了 ...

这个属于低端娱乐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