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英菲克有线鼠标拆解

楼主(2020-07-31):
论坛交易区推荐的那款2.5元的是两键的,我选了一个三键带鼠标垫,还有一个6键价格差不多的没选。
笔记本已经没有多余USB口了,买这个只是好奇便宜货到底是什么样的。

塑料感十足,还以为是个玩具模型

没有额外脚垫,就送原本塑料凸起一点

滚轮生硬,如果一直这么滚下去,手指和滚轮其中一个必定要废。

配了一块铁,但是还是很轻

空荡荡的,俩静音键+一个不知名微动

一个七彩LED,通电就不停变色亮着,旁边DPI没接按键

手上还有个可维的无线鼠标,还有套罗技的,但是鼠标都有点小,手弓着不是很舒服,可以改装到这个壳子里面么?无线鼠标电路板只有这个英菲克电路板一半大小。哪位大神有看过这类的帖子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网上到处看到的牌子,里面做工居然那么缩水了,看来好评都是吹出来了

网友B:
缺一个变色LED可以补上,4个才算满血

网友:
这货就俩字---稀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到处看到的牌子,里面做工居然那么缩水了,看来好评都是吹出来了 ...

好评有返现,大部分都会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一个变色LED可以补上,4个才算满血

我还准备拆掉这个LED 不喜欢亮亮的感觉

网友C:
这个是静音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静音按键?

左右是静音的,中间不是

网友:
黑色商务3键版?正打算买这款呢。

网友:
这样的微动能用的久吗?

网友:
正常用,两年应该没问题,只要不玩游戏 。

网友D:
1、线要换掉,因是铁丝的,不信可用磁铁试一下;
2、两个静音微动也可换个好点的或是品牌机自带拆机货TTC之类的,当然也可以在用坏后再换;
3、可以再加个LED,呵呵
4、其他DPI可加可不加,加的话你要在外壳上打孔再加上一个小按键柱了
5、这样折腾的话,可以让你愉快的用上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线要换掉,因是铁丝的,不信可用磁铁试一下;
2、两个静音微动也可换个好点的或是品牌机自带拆机货TTC之 ...

买的玩,研究改无线鼠标,不过放弃了。你的24合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