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谁有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主控是BR6998

楼主(2020-07-31):
主控是BR998  闪存上写着第一排HVRKZL9  第二排1540   第三排D1C256A

请问哪位大神有这个U盘用的是什么量产工具。

网友A:
内存型号:TH58TEG8DDKTA20,换个主控板量产

网友B:
安国6998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B:
博惟br6998  好像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博惟br6998  好像没有量产工具

博惟主控U盘修复工具(UFD Recovery Tool)v3.0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型号:TH58TEG8DDKTA20,换个主控板量产

这个,手里没有板呀,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板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6998量产工具试试

听你说完我试了,不好用,插上U盘,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惟主控U盘修复工具(UFD Recovery Tool)v3.0绿色版

我也试了不启动时跟我说什么要升级,然后点确定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不启动时跟我说什么要升级,然后点确定就没了。

直接换主控重新量产吧

网友C(2021-09-29):
我的是银灿,主控室IS917-E0的,也找不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银灿,主控室IS917-E0的,也找不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917工具一大把,去usbdev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917工具一大把,去usbdev找

usbdev.ru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