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危险的无底线品牌探露头灯

楼主(2020-07-31):
前不久有个大佬发过这种头灯,当时也有朋友问了品牌,我不知是看错了还怎么的也放进了购物车,那个拆开看到不错,最近晚上骑骑自行车也说来一只玩玩,可我收到的是危险的无底线货,我就截图给大家看下店家吧,再也不要有人买了,我发了拆机图,虽然售后让我申请退款,但这样的货卖出来真是害人呀,附送了USB充电线。明明18650电池仓却放个14500电池,我对客服说还发了图,可客服就是特朗普得很,怎么也说是18650电池,说是款式不同,看来电池的标准尺寸也可改变了哈,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5、7、1、2号电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就说是款式不同罢了,想加4056充电小板也放不下,只能加块保护板,再找专用的4.2V充电器来用用,实际上也是接灰用了。灰尘说我也好无辜呀,为何不用就是接我?我惹你们谁了呀?

网友A:
还是赶紧退货吧,怕到时候退不了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赶紧退货吧,怕到时候退不了就亏大了

来个差评就是,让大家不要再上当,上次有大佬发的头灯质量很好也是这个价呀,上当了。还一再强调这是18650电池呢,尺寸在这儿还一直那么特朗普。

网友B:
这个也没必要退货那么复杂,买过这个一样的不同牌子的,自己放个2-3元的充放电一体板到灯碗里面的灯板后面,只能斜放并用泡沫胶隔离,打上热熔胶或者704,灯碗附近找位置开孔用热熔胶里面封住好看充电显示灯,然后在开关附近断开铜箔,铜箔一端利用原3.5插孔直接充电,另一端把一体板输出接过来就ok了。本来要上microusb的,开孔位置太挤太复杂了,改完效果不错哈。

网友:
就算吴京代言那个锐豹那充电器也山寨

网友:
越来越省料啦之前我买的还是18650呢

网友:
看着这外壳还挺顺眼的

网友:
客服只是没想到碰到了个专业的玩家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没必要退货那么复杂,买过这个一样的不同牌子的,自己放个2-3元的充放电一体板到灯碗里面的灯板后面 ...

我试了下,灯碗那儿放不下呢,打洞的事不会,要不你来个教学演示?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所以圆口充电不能买,买了后得把充电线改了,最好能在供应那取样点自带4056或4057充电管理USB公口鼠标头,替换直连USB接头。另一个问题容易被插错成5伏到12伏其他电源,建议买USB充电最好。

网友:
充电电路加个二极管吧

网友:
这家的线是5V直充很不安全,另外一家是4.2V带指示灯的线,价格差不多

网友:
这货太假了。。。。。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话,优惠购的东西基本都是回收料残次品堆砌出来的,坛友们每天本着尝新贪便宜的心里天天去撸,结果一年下来也没撸到几件真正价廉物美的东西。

网友:
这个品牌的前几个月就臭名昭著。

网友:
5V直通,连二极管也省了,好歹也加个限流电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灯碗那儿放不下呢,打洞的事不会,要不你来个教学演示?

东西不在手边没法拍照。办法是卸开前罩拉开灯碗,去某宝找最小的一体板,用双面胶黏在灯碗后面的电路板上,找6根线焊接就ok了。

网友:
这个感谢分享,5伏直冲14500,有可能爆炸 啊,太危险了……

网友:
贱的越来越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