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发财机”给大家看

楼主(2020-07-31):
拆个“发财机”给大家看

正面看不清了
看着小巧玲珑黑色的是播放键

背面,电池仓用3aa电池串联4.5v供电

内部结构,1tf卡,一个tf卡读卡器芯片,一个是解码吧,还有一个功放芯片

一个2g的黑片tf卡,里面有一个32兆的iso镜像
不过卡不小心压断了,废了

网友:
能支持普通格式还行,换其他废旧存储卡,有些最坑的是只能支持加密格式。

网友:
这种算什么发财机,顶多就是个广告播放器了

楼主:
所以咯,那会有个芯片没看,是20c02的闪存

楼主:
主芯片大概是ax107不知道b,没有固件,插卡会被格式化成广告机格式。功放是个8002c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咯,那会有个芯片没看,是20c02的闪存

at24c02串行eeprom,假货贼多,目测板子上这个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