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280 sm2256k AB加 h27qeg8ndm5r提示有13个坏区能修复吗

楼主(2020-07-31):
开卡过程选了第3档屏蔽坏区,还是会卡死无响应。求教这个盘可以修复成功吗。

网友:
用q0417,然后跑rdt

楼主:
能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A:
http://www.usbdev.ru/?wpfb_dl=9352
刮刮乐,你也是懒到家了

网友:
金泰克内存还是可以的,SSD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usbdev.ru/?wpfb_dl=9352
刮刮乐,你也是懒到家了

我是真没有搜索到,我自己固件我很少225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真没有搜索到,我自己固件我很少2256的

2256啊,目前流出的随便一个2256工具都能开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6啊,目前流出的随便一个2256工具都能开这个

我图片上用的就是2256的,开不了。原因写了。

楼主:
开出来了,换了台电脑,每次都能成功开出。但是拔掉,过一会再插上,又是识别不了。  只能在短接的时候才能识别。

楼主:
开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usbdev.ru/?wpfb_dl=9352
刮刮乐,你也是懒到家了

开好了,刚明白刮刮乐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