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拨开云雾见日明,拆洗松下ES-Sl41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0-07-31):
拨开云雾见日明,拆洗个松下ES-Sl41剃须刀
为拆而拆,这不国产松下嘛,咋还藏那么隐蔽,扣这扣那才看到螺丝,鬼子的设计,费了不老劲才完全拆下来,不废话了,醉花上猪肉。

底部

取下刀头网,油头满面,好脏

没头脑,明眼看到什么螺丝先打下,这边取下刀片,再想去取下边这块铁块,想拿下有个卡扣挡猪了,再瞧瞧没敢动,怕整坏了。

再看看这边侧刀,无从下手

底部的螺丝打下了,想着去卡扣式的,校校吧,底部这块先下来了

得算看到螺丝了,取下2,左喵喵左汪汪,还有螺丝,翻过来还得校,又来4颗螺丝,取下

找到点门道了,但反有这种口的(起子位置),都得校开,这正校下,感觉下不来,还有螺丝,打开这侧边的刀,估摸在这里面,消微用力往上按,终于,出来了,拿下这一块,还有2螺丝,取下

这回看到板板了,我的个仙人了,

自家的电池,看着像肉液,只开一点点挺好,没问题题。

这边也顺手,小心一一的拿下2个卡扣,这玩意千千万,万万千得温柔一点,整断了,那可就废。

简单泡个澡,牙膏,撮撮泥

底座,你这可倒倒好就一螺丝,打下,对边一校下来,没咋,就一变压,指示灯,防水挺漂亮

给刀网做完spa,码一码,排上,横竖来个全家福

逆顺装回去,终于拨开云雾见日明,这挺爽。。亮晶晶

这出来要研究发帖时,谷姐瘦瘦一下,这玩意还不便一,百来块,还能搜到如何拆解图,白扯了,早知道先搜索,整的我在研究半天,校断卡口几个。。谢谢观看

网友:
1百元来说真的赚死人了,除了垃圾还是垃圾了

网友A:
是有点垃圾,来复式刀头不如旋转式的,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网友B:
这刀头里面就没清理过吗

网友:
那镍氢电池很有个性,看着以为是个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垃圾,来复式刀头不如旋转式的,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不一定,得同级的比较才有意义,高端的应该是各有千秋,没有哪个有绝对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刀头里面就没清理过吗

不晓得,原先非本人之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得同级的比较才有意义,高端的应该是各有千秋,没有哪个有绝对优势 ...

等同,平时习惯刀片,但相对而言本人喜欢往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同,平时习惯刀片,但相对而言本人喜欢往复的

的确是,往复的低端不行,的确不如飞利浦,但高端并不差,10000次/分以上的往复式非常好用,只是刀网寿命不如旋转

网友:
的确如是,往复式就算高端还是不如旋转寿命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得同级的比较才有意义,高端的应该是各有千秋,没有哪个有绝对优势 ...

用过两个来复头的,觉得没旋转头的好用,个人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过两个来复头的,觉得没旋转头的好用,个人感觉。

弄个松下或博朗的直线马达机器试试,会改变你的看法的。一定要直线马达

网友:
现在竟然还有不用开关电源板的剃须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弄个松下或博朗的直线马达机器试试,会改变你的看法的。一定要直线马达 ...

高级货到没用过,平常的,总觉得没旋转的利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到没用过,平常的,总觉得没旋转的利索。

低档的博朗松下确不如飞利浦

网友:
国产的贴牌松下两刀头往复剃须刀,与进口原装松下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哦。
1、国产松下为HIBATT高特倍电池,进口原装为三洋红皮14500;
2、国产松下刀头为被动弹簧,进口原装货为浮动弹簧;
3、国产松下电机为不知名品牌,进口原装货为万宝至280。

网友:
这螺丝也藏得够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档的博朗松下确不如飞利浦

先科的有几款也不错,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科的有几款也不错,贵点。

先科刀头不行

网友(2023-01-09):
sl41改usb充电困难啊,里面没地加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