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调速吸尘器炸管,附自画电路图。

楼主(2020-07-31):
大家好,我这儿有个三星SC21F50VA吸尘器,故障是D3 LED开机指示灯不亮,插电开机跳闸,我以为是可控硅损坏,换上国产双向可控硅BTA416Y后炸管。原装的416不炸管但跳闸,我试着在输入串入灯泡,电机不转,但灯泡会亮。试着拆下电机也用灯泡做负载,两个灯泡都亮,调节速度2个灯泡都会有明暗变化。测试外围电路没见有明显损坏,数值也都正常,双向硅测试应该是好的。单片机是PIC 16F716,可控硅是双向BTA416Y,TPL560G过零检测光耦;这个板子淘宝没有卖的,所以我买了块普通调速板先换上了,可以用,说明电机应该没啥问题。因为是入门爱好者,弄不明白是外围电路问题还是单片机本身有问题,在疫情隔离期间闲着没事把电路图给画了出来供参考,图中贴片电容我不认识所以一律用1表示;请各位给予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指示灯不亮,指示灯的电是从哪里来的?找半天也没在板子上找到P1,只看到P4 P5 P6,哦找到了,是在最下面大的,可是好像不对呀,是2脚插座,不是你画的5脚

网友B:
吸尘器应该是串激式电机,除非卡住了,不然怎么会跳闸呢?

网友C:
板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换一调整板

网友D:
图画的哪也不对哪儿~

网友:
是电机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亮,指示灯的电是从哪里来的?找半天也没在板子上找到P1,只看到P4 P5 P6,哦找到了,是在最下面大 ...

是5脚,其中两脚没有用到,D3正极接P5的1脚,负极接2脚,由单片机1脚控制电位,我量单片机的1脚是高电位5v,所以不亮。P5一脚和三脚接的是个电位器,控制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尘器应该是串激式电机,除非卡住了,不然怎么会跳闸呢?

可我用某宝买的可调速、调光的可控硅小板,是可以工作的。说明电机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换一调整板

我现在用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画的哪也不对哪儿~

业余爱好者,画的不专业,哪儿有问题我可以解释的

楼主:
但是用那种DB3的可控硅调速板,是可以工作的呢。还有传入两个灯泡都亮,是说明有短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者,画的不专业,哪儿有问题我可以解释的

稳压二极管跟电机的位置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跟电机的位置好像不对

的确是画错了,,新手第一次画图多包涵,都不知道线往哪里放。看起来很乱。

网友E:
这个板子比较简单,建议先查供电,看看ce1两端电压正常不,稳压管是1n4734,5.6v的,估计单片机供电电压是5v。
另外可控硅炸,可能的是买到可控硅质量不行,建议上嘉立创等正规的地方购买这种功率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比较简单,建议先查供电,看看ce1两端电压正常不,稳压管是1n4734,5.6v的,估计单片机供电电压是5v ...

感谢回复,供电的确是5v,检测4.8v正常。我也怀疑我买的可控硅质量不行,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供电的确是5v,检测4.8v正常。我也怀疑我买的可控硅质量不行,谢谢你的建议。 ...

电压低点

网友F:
仅从图纸看,双向可控硅应加阻容保护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仅从图纸看,双向可控硅应加阻容保护哈。

赞同,感性负载应加吸收电路

网友G:
开机跳闸是可控硅短路,开机炸管是国产可控硅芯片太小,16安的估计只有8安,为啥会这样,楼主是不是忽略了电机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机跳闸是可控硅短路,开机炸管是国产可控硅芯片太小,16安的估计只有8安,为啥会这样,楼主是不是忽略了 ...

是说启动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短路?可是我用那种几块钱的可控硅调速板完全没问题呢。看来是可控硅的问题。但是开机D3,led灯又不亮,led负极接的单片机1脚,实测是4.8v,高电平。led灯是好的。单片机应该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