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收拾几个从坛友手里捡的插线板

楼主(2020-07-31):
看积分商城坛友有不用的插排换M币,手里正好缺插排,果断换了几个。

今天到了,简单检测并维修一下。

一共4个,3个白的,一个紫的。

挨个检查测试下。

第一个

这个是子弹头的。
这个里面有异响,直接拆开看看吧。

子弹头爱用这种上面凸起的螺丝,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规格,不过幸亏我手里有工具

找到了异响的来源,是压线的那个塑料片断在里面了。可能也是因为线压不住了,怕拉扯到里面的电线,坛友在接口处打了大量的热熔胶固定。

可能内部打过火,上壳处有留下的黑灰。

内部做工还是挺工整的。

另外有个意外发现

角落里,静静地躺着一只归西的小强

小强……小强……(此处自动联想星爷的电影桥段)

另外测了测各孔位都没问题,开关好用,LED灯也亮,这个可以正常使用了。

第二个

也是一个子弹头。

这个防拆贴没动过,看来没拆过,试了下各孔位都有电,开关和LED都正常,就不拆了。

第三个

这个是玛尼牌的。
恕本人孤陋寡闻,真没听过这个牌子。不过看线材挺粗的,整体做工也可以,应该是个靠谱的牌子。

开拆

这个螺丝是这样的,用拆子弹头的工具拆就行。

看着做工也不错。

这个也正常使用。

第四个

这个叫雅满信的,虽然颜色比较鲜艳,重量也挺重,但明显一种浓浓的山寨感。

这个插排,除了正面的几个孔位以外,侧面也可以插2相的插头。

开拆

只在上端找到2个螺丝,拆开后是接线盒。其它地方,感觉像是超声波焊接的,打不开。

这个线应该是后接的,相对较细,接2,3百瓦的电器问题不大。

各孔位正常。

完结!

网友:
雅满信内有陶瓷或水泥

网友:
前面几个还凑合,后面那个最烂

网友A:
雅滿信那个,
不是超声波的,
把紫色皮套剪开,
就可以拆开了,
我都拆了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雅滿信那个,
不是超声波的,
把紫色皮套剪开,

紫色皮套内有隐藏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色皮套内有隐藏螺丝?

没有螺丝,
完全靠皮套固定。

网友:
这几个如果是需要邮寄,都不够给快递的

网友:
最后,我看见了个安国的板子

网友(2023-04-05):
老司机  你手机扩容内存的帖子怎么找不到

网友:
前面2个可以用,后面2个扔了吧,不符合国标要求

网友:
插线板的话,收旧的最起码也是子弹头或公牛的,别的就算了吧

网友:
这就不用淘二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