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厨房水槽上的水龙头总摇头晃脑,拆下来修下

楼主(2020-07-31):
拆下水槽

这里松了,重新拧紧

打胶

孔周也也打上胶

装回去,等着干

谢谢路过!

网友:
还是能把盆拿下来的,维修方便

网友:
你直接将水槽也拿下,又得重新打防水胶了

网友:
用用就又怂了

网友:
不拆下来还真不好干活。

网友:
这种造型安装水龙头完全可以不用拆盆的,先安装一根软管,然后把水龙头配件都穿在一根软管上边,接下来穿另外一根软管并拧紧在水龙头上边,然后就是固定水龙头,最后再软管接角阀就好了。

网友:
重新装回去也有补一下防水胶水的

网友:
这下就文档了

网友:
有软胶垫能一举两得

网友:
换这个软连接真的是麻烦死了!

网友:
打了胶又可以再用几年了,勤快人!

网友:
这水龙头只喝水也会醉?

网友:
螺丝紧一紧就搞定了

网友:
底下的螺母紧一紧,怕松的话上点螺纹胶。

网友:
貌似我家的也有点松了,明天紧紧

网友:
这种螺丝拧的再紧也会晃,可以加个垫片,胶合板就可以,面积大一点

网友:
这种水槽安装方式挺好。

网友:
换过一个,人要趴地上才能操作,可以不拆盆的。有加长的六角套筒就比较方便

网友(2021-09-01):
什么台下盆台中盆有多好,还是台上盆拆卸方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