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认识这个不锈钢椭圆罐是用在什么地方吗

楼主(2020-07-31):
做工很漂亮,尺寸如图,比拳头大点,

网友A:
然后呢?。exe文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exe文字补丁

刚补了图片

网友B:
 尺寸非常合适的跳蛋外壳,

网友C:
好像口要朝地,上部有要存空气压缩缓冲,中间有一个隔膜分开水和空气,避免水锤现象撑裂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口要朝地,上部有要存空气压缩缓冲,中间有一个隔膜分开水和空气,避免水锤现象撑裂水管。 ...

觉得你的回复专业知识

网友:
很像以前喷雾器的壶 只是那个是塑料的

网友:
第一感觉它是鼻烟壶……

网友:
这个酒鬼标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寸非常合适的跳蛋外壳,

这么大的跳蛋估计大象才用得上

网友:
应该是装酒的容器酒壶来的:titter:titter:

网友D:
给你找到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找到图了

热心坛友,不错,学习了。

网友:
隔膜泵上就有此物,缓冲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