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大锤子来的全新库存聚合物锂电芯拆箱简测

楼主(2020-07-31):
周一晚上坛友@大锤子小老弟在群里直播他的一批全新库存的聚合物锂电芯,
看着还不错,其实我有不少18650电池,聚合物还没正式玩过,于是剁手一批玩玩。

拍下,周二发货,今天上午收到了,另一位群友昨天晚上收到的。
这可不是榴莲包了,是油桃包了吧哈哈哈哈

感受一下,很大一包,很重,包装很用心,给大锤子小老弟点32个赞

原厂电芯托盘,裁剪之后打包的,电极还未铝转镍,
有点失策了,看来得搞电容点焊机了

都打开看看有没有短路,毕竟快递运输比较暴力,目测没事

三种型号,分别称重,A号电芯最轻,
EBT325969PV,2100mah,7.98Wh,3.8V
厚度3.5mm,宽59mm,长69mm,应该是2015年29周生产的,
一共6粒,量了一下电压,3.81-3.94V左右,一致性可以,
3.81V应该是大锤子兄弟短路测试13A电流烧变色镍片的。
剩下的都是3.94V,内阻60-70毫欧,仅供参考

B号电芯ATL458882,18.54WH,3.82V,4853mah,
一共9粒,电压3.6-3.61V,一致性不错,内阻50毫欧左右

C号电芯ATL466590,10.6Wh,3.65V,电极加粗型,
5粒,电压3.64-3.66V,一致性不错,内阻40毫欧左右

根据大锤子小老弟的交易帖,我做了一个表格,
黄色是被我和群里另一个坛友打包买走的,
剩下的参数是根据电池三维尺寸计算的值,仅供参考,
感兴趣的去交易区找找吧,挺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给链接看看。。。。。。

出一批锂聚合物电池,有买有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344

网友B:
不敢玩电池怕不小心自然

网友C:
哈哈有得玩
铝的不好焊,一般点焊机不一定玩得转。

网友D:
倒是不贵,工厂回收 这几个字怎么理解?没转镍焊的时候需要技巧,悠着点~

网友E:
点毛
转镍必须用超声波

网友:
这个电池基本就是送钱给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玩电池怕不小心自然

安全操作,加保护板,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有得玩
铝的不好焊,一般点焊机不一定玩得转。

是呀,忘了这回事了,有说可以用电容点焊机转镍的,超声波可玩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是不贵,工厂回收 这几个字怎么理解?没转镍焊的时候需要技巧,悠着点~ ...

谢谢捧场,忘了聚合物转镍这回事了。。。。。试试电容点焊机对焊能不能焊上,不然也只能吃灰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毛
转镍必须用超声波

超声波转镍有点贵啊,
激光更贵,
只能试试电容点焊机对焊了,不行就算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是不贵,工厂回收 这几个字怎么理解?没转镍焊的时候需要技巧,悠着点~ ...

说是从工厂仓库里拉出来的,所以有回收字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是从工厂仓库里拉出来的,所以有回收字样

我以为是不良品被回收了便宜卖,焊铝卖点儿铝助焊剂,焊时拿小尖嘴夹住电极根部散热,最好根部再滴点水,先上焊油,烙铁挂点锡再给电极镀锡,刀头挂锡平铺三秒按住不要动,最长不要超过3秒,可以放凉反复~

网友E:
上面写的字,这是电池厂老化测试QC常见手法按照正规流程,QC测试后的电池应该做报废处理
PACK厂抽检只会做自漏电,充放电曲线与循环测试,不会在上面写字。而且成熟产品一般只做外观检测,不再做性能测试。
铝极耳就不要想着去点焊了,如果焊接要用含银锡丝高温加热焊接,烙铁焊接过段时间就会脱落
ps: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锂电池DQE:tongue:

网友F:
引用 楼主:
超声波转镍有点贵啊,
激光更贵,
只能试试电容点焊机对焊了,不行就算了哈哈 ...

买铝镍复合带转镍,电容点焊机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写的字,这是电池厂老化测试QC常见手法按照正规流程,QC测试后的电池应该做报废处理
P ...

厉害了,谢谢专业指点!
看来只能瞎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铝镍复合带转镍,电容点焊机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买点这种专用复合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是不良品被回收了便宜卖,焊铝卖点儿铝助焊剂,焊时拿小尖嘴夹住电极根部散热,最好根部再滴点水, ...

谢谢专家指点,
听起来比较复杂,我试试看。
昨天晚上才把艾默生服务器电源改完,效果不错,谢谢专家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指点,
听起来比较复杂,我试试看。
昨天晚上才把艾默生服务器电源改完,效果不错,谢谢专家的教 ...

速度够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