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折腾机械键盘的吗?准备打板开搞求拼 蓝牙双模

楼主(2020-07-31):
有折腾机械键盘的吗?准备打板开搞求拼 蓝牙双模
主控已打版测试成功 蓝牙5.0+有线双模,
准备搞60%或者104全键的

准备主控和键盘分离,有折腾的吗 ?凑满5个就可以打版开搞………………
分摊点成本,蓝牙模块拿样只有几块钱,一人只能买2个,
主控又重新打版了针距改大了一点,改动了一点,

键盘PCB画好60%的了带单色背光,没有选RGB,感觉RGB灯没什么卵用,没想好打104的还是60的~~~60的没有数字小键盘不是很方便。。

网友A:
能搞优联的不?蓝牙的延时还是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搞优联的不?蓝牙的延时还是重了点

可是可以,优联还得去找优联主控,不能自定义键 不是很爽,要兼容优联貌似脚不怎么够用,蓝牙29个脚,还是蓝牙方便些,需要延迟低的时候就接usb用就好了

楼主:
打版键盘pcb版+主控,可以自定义按键功能,可以设置自己常用的按键

网友B:
不知道成本,大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成本,大体是多少?

成本主要在轴和键帽外壳上,这些自己淘宝搜下就知道多少钱了,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机械键盘,不知哪种轴适合我。

网友:
前排挤挤报个名

网友:
具体说说呗 有意!

网友C:
轴和键帽好搞,关键是外壳要是能一起配就好了,或者用公模的外壳。

网友:
算我一个 我家轴和键帽外壳都有存货 自己做个键盘不是爽歪歪

网友D:
没核算一下预算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和键帽好搞,关键是外壳要是能一起配就好了,或者用公模的外壳。

gh60壳比较好买,有能力的可以3D打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核算一下预算需要多少钱

这个…………得看自己预算来了 PCB力创有计算的 轴有便宜国产的贵的樱桃之类的,键帽也有十几块到几百都有,外壳也是几十到几百都有

网友E:
蓝牙模块哪里有?想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模块哪里有?想研究一下

淘宝有!!我买了两个型号各两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有!!我买了两个型号各两块。。。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pm也可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具体型号吗?pm也可以,感谢

我买的nrf528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nrf52832

搜了一下,io挺多的,这个怎么编程,arduin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