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爱普生L801打印机开机出现墨水灯和删除灯同时闪烁

楼主(2020-07-31):
接修一台爱普生L801打印机,刚送来的时候不开机,以为是电源有问题。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拆下电源盒发现电源盒正常。装好电源盒通电试机,电源指示灯亮,机子打印头有复位动作。但是只要打印任何文件,机子就会出现墨水灯和删除灯同时闪烁。同时电脑会出现常规错误的提示,打开机器也没有发现卡纸现象。
      今天在试机,发现偶尔能打印,但是打印出来的色彩不正常。本人初次接触打印机,经验不足。恳请论坛各位老师帮帮我。

网友:
你清零了没有   这个提示有可能是打印满 要清理费墨

网友A:
墨车下应该有个传感器,如果有,应该是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墨车下应该有个传感器,如果有,应该是脏了。

不知道先生所说的那个传感器在什么地方,我曾经拆开上盖,但是没有找到

网友:
先清零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先生所说的那个传感器在什么地方,我曾经拆开上盖,但是没有找到 ...

墨车也叫字车,淘宝搜一下关键词,看了图片就知道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