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桌子设计的很巧妙

楼主(2020-07-31):
..
.有机会我也要仿一个

网友A:
会不会晃荡啊

网友:
挺好的一个设计。以前看到时过类似原理的一个工艺品三维动画

网友:
这张桌子的特点是任何一根铁链断开后桌子都会倾覆。

网友B:
花里胡哨的,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个桌子只有中间两根短的铁链是支撑,四边长铁链只是定位……会晃动的

网友:
看到了幻觉。

网友:
远处的横撑桌腿已经翘了

网友:
静定结构,无论少哪一根铁链,桌子都会倾覆。桌子这东西还是做成超静定结构比较好。

网友C:
时间长了,锁链肯定会有点松,那个时候就开始晃啊晃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锁链肯定会有点松,那个时候就开始晃啊晃啊的

铁链上有花兰,可以随时上紧

网友D:
看不懂怎么支撑的,没有固定点,铁链又是可以晃动的的,除非铁链的节点都是焊死的,那就是个噱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怎么支撑的,没有固定点,铁链又是可以晃动的的,除非铁链的节点都是焊死的,那就是个噱头 ...

中间的链条与钢管形成支撑力,这个就是为了好看吧,建议将中间的链条拆除,钢管调节一下尺寸,改成铰链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里胡哨的,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个桌子只有中间两根短的铁链是支撑,四边长铁链只是定位……会晃动的 ...

创意不一定讲究实用啊,在某些场合适合。

网友:
一起研究啊,用铝合金做感觉好看,铁管放家里会比较重

网友:
张力结构,时间长不耐用,营业噱头还行,自己家里还是算了

网友:
这就是摆着好看的吧?

网友:
这个是摇摆桌吧。

网友:
边上的小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晃荡啊

肯定会晃

网友:
永远不知道坛友的关注点在哪里